[综合] 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2-08-04):
我感觉像是网络摄像头,查Withings是手表电池盒里也查不出什么,插电充电口的灯只闪一下按什么都没反应也不知道好的坏的

网友:
智能宝宝监控

网友:
Smart Baby Moniter 新一代高科技婴儿监视器
这款名为Smart Baby Moniter的婴儿监视器设备堪称新一代高科技婴儿监视器,配合应用WithBaby,不仅能监护宝宝,同样也能用于跟孩子们的远程交流,完全可以取代老式的婴儿监视器。
本质上,这款产品是各种独立智能传感器的集合体。它能够探测宝宝的声音、位置、移动状况,记录宝宝周围环境状况,温度和湿度值。iPhone、iPad等设备与其建立连接后,可以接收另一端传来的各种数据。所有收集的信息经过应用处理后,会在屏幕上实时显示出来。使用它,父母不单可以跟宝宝远程交流,甚至能够控制点播摇篮曲和夜灯的开启及关闭。
以下是详细的产品参数和特性:
▪配备广视角镜头的300万像素摄像头,支持4X放大变焦,能够灵活查看房间的每一个细节。
▪支持红外成像的夜视模式。在探测到光线明显变暗后,夜视模式会自动开启。(这个功能在民用级电子产品上比较罕见,很强大)
▪集成双路麦克风,通话清晰,声音还原真实,当宝宝距离设备较远,甚至不在房间里,父母都可以听到宝宝的声音。配套应用不必一直开启,WithBaby即使在iPhone后台运行时,父母也可以随时监护宝宝并听到声音。
▪父母可以控制播放的音乐,点播和更换摇篮曲。用户可以预设不同类型的参数范围,包括温度/湿度,婴儿活跃度,音量大小。当某些参数超过自己的预设值时,应用会给出提醒。比如当婴儿从睡眠中醒来哭闹的时候,活跃度和声音超出范围值,你就会收到警

网友:
就是监控摄像头

网友:
好高科技产品啊。儿童监控摄像头啊

网友:
高大尚的东西啊,用不起。还是人看着最放心

网友:
只是这价格。。。。望而却步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

网友:
几百的摄像头都能实现,挂个婴儿,价格立马翻倍

网友:
只要是婴幼儿东西,价格就翻倍。这个是否有远程监看

网友:
美剧常见,孩子出生就自己睡,不影响父母X生活。然后孩子房里放个监控器,爹妈屋里放接收器。前些年还是声音为主的,现在都搞摄像头了。这个售价应该是美刀平移过来的,除个7是正常售价,成本应该不超过200块。但是毕竟因为太小众了,所以就把价格定很高。

网友:
只要跟宝宝有关系就没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