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工控机换屏失败

楼主(2022-08-04):
今天有朋友让我看下他们那的预应力梁的智能张拉设备上的工控机屏,说是坏了,看能不能换屏。就是这个拆下的东西,实际是一台工控电脑

反面和接口

刚开机显示看起来正常,但实际上字符边界不清

开机后就是花屏

拆开是这个样子,是QM9000C的主板。有SSD和硬盘

主板上的接线

看下屏的部分,其中触摸屏是粘在外壳上的。

拆出液晶面板

本想根据面板后面的标签识别型号,网上买一个换的
可是居然。。。。
它居然没有型号标签!!!

保看到一个什么北京江蕙天亿的易碎贴。2020年出厂
估计它家是收日本 二手屏再重组装的。
网上它自称是液晶驱动板配板中心

撕开外皮,看下屏的逻辑板

这边的板上印刷型号
网上搜索NRP28-DKA1S222, 找不到型号
不过这个型号编排方式,应是东芝的屏。
具体商品型号不知。

如果外接显示器,可看到BIOS中设置的屏的信息
这个10.4寸的屏有1920*1080的分辨率?

看下它的硬件配置,CPU是i5-4200U
内存4G
硬盘SSD是64G

但用外接显示器并进不了系统

如果用WinPE进去看它的硬盘,是装的Linux的Ubantu的系统。
此时屏可看,没有竖线了,但色彩不对。

问题:
1、这个屏如何代替? 我网上查了电话并打给了北京江蕙天亿,对方说此屏停产了,NND。那我如何替换呢?其它品牌接口一样的屏能用不?
2、是不是此机Ubantu的系统也乱了?因为外接显示器进不了系统,或可能是Ubantu中没有对应的外接显示器的驱动。

网友:
看看屏的安装尺寸,直接换屏,屏线也要换。
屏的固定要自己做90度角的脚来安装,现在的屏不带这种固定孔位的
你原装屏很老了,要配一样的估计很难。

网友:
这个只能换同型号的吧

网友A:
去咸鱼碰碰运气?

网友B:
屏幕是lvds 是不是可以看屏幕接口买个一样的试试,

网友C:
客户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吧,人家又不差钱,直接换新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咸鱼碰碰运气?

没有商业型号标签,都没法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是lvds 是不是可以看屏幕接口买个一样的试试,

这个10.4寸的屏,居然是1920*1080的分辨率,还要是LVDS的,淘宝上看了一圈,没有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吧,人家又不差钱,直接换新的就行了...

NO,  是穷逼施工单位。
找生产商家要换的话,要连工控机整体换,一个5000多元。

网友:
外接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是lvds 是不是可以看屏幕接口买个一样的试试,

估计不容易,工控有个特点,就是一屏一做线。

除了工厂批量外,分公司都是市场抓屏,现配线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商业型号标签,都没法搜索

你试试找找,LTD104KA1S。

看着挺像的,时间太长了,而且当年我只是接触过一段。工程赶鸭子上架硬顶上去的,并没有太深入。

网友:
随便配个同尺寸的单6屏就可以了,屏线插主板那头按30p双8定义跳单6,也可以直接外置(放弃触摸)显示屏用,bios里把主显示输出改成hdmi/vga

网友:
引用 楼主:
NO,  是穷逼施工单位。
找生产商家要换的话,要连工控机整体换,一个5000多元。 ...

5000对施工单位来说算个啥...

楼主:
试了外接显示器,原机装的Linux中的Ubantu, 可能系统乱了,进不去,但外接U盘可进WinPE,这样有可能原机的操作系统和软件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找找,LTD104KA1S。

看着挺像的,时间太长了,而且当年我只是接触过一段。工程赶鸭子上架硬顶上去 ...

谢谢,我也看到了网上这个屏背面比较像。

但明显原机上的这个屏给北京那个厂家改过了背光,我拿到了新屏也要改,改了后如果不亮怕新屏我动过就不能退。所以想退给朋友不管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E:
退了不管了,难度太大,赚不了几个钱

网友:
这种工控屏都是后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退了不管了,难度太大,赚不了几个钱

朋友,不是赚钱,我不开店。
本想看是什么屏,然后让他自己买好了,我给他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