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风冷推荐,塔式硬盘笼要怎么安装风冷?不单独加风扇硬盘一会儿就死

楼主(2022-08-04):
塔式硬盘笼要怎么安装风冷?不单独加风扇硬盘一会儿就死。。。

网友:
上图看看才好说

网友:
我的也是每個硬盤都獨立加裝風冷。 要不都五十多度。

网友:
硬盘笼,都自带散热风扇的吧。

网友:
实在不行,拿个电风扇对着吹临时解决下

网友:
硬盘多还是加个风扇靠谱,设计好风道

网友:
硬盘笼后面都有风扇设计的吧,没风扇,按开孔尺寸买风扇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