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PC版微信闪退解决办法

楼主(2022-08-04):
win7操作系统,使用最新版微信PC版,近日出现闪退,没有任何错误提示,登录后长则5分钟,短则30秒,就会自动退出。尝试卸载重装、安装到不同分区,均未解决问题。每次闪退后,进程中留下“wechatbrowser.exe”却并不退出。哪位大神知道会是什么问题吗?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下载了3.6.0.18的旧版本后,使用正常了。

网友A:
我也是你那样的配置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你那样的配置没有这个问题。。

肯定还是和某个软件有冲突或是被杀毒软件搞坏了什么系统文件,只是没有定位到故障点,没法解决。日常工作都要用微信,很不方便。唉……

网友:
换旧版本试试,非要最新版干啥?

网友:
换个系统吧

网友:
我的是WIN10没这现象。

网友B:
换旧版的,新版的不太稳定

网友:
没遇到过我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旧版的,新版的不太稳定

我也这么想,但官网上没有历史版本下载啊。

楼主:
现在的系统跟工作有太密切的联系,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