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准备弱电箱改造,新买的开关电源拆机S-60-12

楼主(2022-08-04):
准备给弱电箱改造成集中供电,到网上随便淘了个12v5a开关电源,到了后用35w射灯试了下没问题。做工很一般,比较价钱在那。吹风机吹开保修贴。看看里面。
外观

保险

pwm芯片

滤波电容

光耦

431

快恢复管

MOS管

输出滤波部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顺道拆个之前从街边游戏机上搞来的电源

还是打算用这个游戏机上的电源靠谱些。

继续:
接三个dc插头

插到一个废路由上,方便焊接

网友:
一般般吧 比原机塑料壳闷罐电源散热要好

网友:
价格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感觉还可以,5A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游戏机上的电源我有个,

网友:
学习下怎么改

网友:
不错的电源了

网友:
前极EMI电路节省得都没有设计在里面,    这点真的忍不了

网友:
恕我眼拙,没觉得两个电源做工有太大差别

网友:
感觉不如淘个洋垃圾或者买个牌子货

网友:
乌鸦与黑猪,都一样黑

网友:
二手的明纬是不是比这个贵?还是买小耳朵之类的

楼主:
没设备可以测输出电压的波纹。两个电源都是单mos管。小的那个电源,淘宝上才10块钱不到,品牌的是4倍于它

网友:
没觉得两个电源做工有太大差别

网友:
有个小的明伟12V8A的小电源做集体供电还是很香的

网友:
好似电容品牌普通了一点,先用吧,用10来年看看情况,到时再换

网友:
工业电源绝缘性差,万一插头线头碰到高压部分会危险

网友:
比黑色塑料壳的好

网友:
家里12v集中供电,怎么不得50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