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臣仕电磁炉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2-08-04):
朋友一个电磁炉不通电 ,拿来维修。

用了几年好多油渍。

触摸面板

背面就一个IC

应该是铜线盘

电路板防水,双面都打有一层厚厚的胶,明显看到400V滤波电容大肚了。

应该拆修过

电源管理芯片VIP12A,很常用的芯片,外围元件简单。不通电基本芯片坏的多。

双IGBT管

双4UF电容

双0.2UF电容

拆下坏电源管理芯片

测量电源滤波有压降

拆下滤波电容5UF发现容量下降了。

换上一个差不多5UF电容

就是坏了三个元件

修好开机实测一下功率。

2000瓦时

2500瓦

3000瓦时

电磁炉里面规格是按3000W的元件安装,但是电源插头又不是16A的,
用测量功率3000W时实际显示2100W,不知道是不是功率计最大测量是2100W.
反正电磁炉3000W时烧水很快9烧开的。

网友A:
@开心的果 你们是不是同一个。。。鸟?

网友:
扔吧,没几个钱。

网友:
不错,有技术确就是不会把故障扩大化,你看楼主多流畅!按道理如果合格的功率计即便超了也还是准的

网友:
这做工不错还带防水胶

网友:
做工良心,双IGBT,电容

网友B:
哪个是真的开心的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心的果 你们是不是同一个。。。鸟?

它是正宗,我是山寨、、、、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真的开心的果

它是正宗,我是山寨、、、、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是正宗,我是山寨、、、、鸟。

所以你不光头像是山寨,连ID都是山寨的。。。

网友:
便工好像还可以!

网友D:
这个帖子有点儿乱入了,一堆山寨id山寨头像混搭,看来又一个冬眠的id启用了,这是n年来第一贴吧可喜可贺,话说论坛马甲真多,还有冒充假娘们儿的某变态也出现在这个帖子里,真是群某乱舞

网友:
半锅水和一锅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有点儿乱入了,一堆山寨id山寨头像混搭,看来又一个冬眠的id启用了,这是n年来第一贴吧可喜可贺, ...

专家知道的太多了哈哈哈

网友:
线盘好秀气,也好透气

网友:
没听过的牌子,不过做工过得去,还带防水设计,市场上叫的出名的电磁炉都没有带防水胶的,这样做最大好的处就是可以防止油烟对电路板的腐蚀导致局部短路的可能!

网友:
杂牌做成这样也可以了

网友:
这周,一台美的超薄电磁炉磕地上面板碎裂,是不是应该扔掉了

网友:
比某菜刀要有良心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