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7805做恒流源行吗

楼主(2022-08-05):
抽屉里一堆电池,不知道哪个是好点的,想弄个内阻测试仪。上面是网上自制内阻测试仪用的比较常用的电路图。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没有找到317,倒是有几个7812和7805。按说用7805接成恒流源也可以代替317吧。

替换后会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不太行,地电流太大

网友:
只适合小电流2A左右的负载情况下使用

网友:
7805的基准是5V,比317大4倍,热功耗也大4倍

网友:
还是1084吧

网友A:
不是应该主要是没有555吗

网友:
可行,就是损耗大点

网友B:
原理上可以,功耗有点大。7805主要功耗为5X5/R,317主要功耗为1.25x1.25/R1。差别很大啊。

网友:
可以, 损耗大点,你的输入电压也要相应的提高!

网友C:
这个感觉没啥区别吧,单纯给ne555供电的话应该可以,lm317在上面的电路中也就是单纯的稳压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主要是没有555吗

拆机的555一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感觉没啥区别吧,单纯给ne555供电的话应该可以,lm317在上面的电路中也就是单纯的稳压供电吧 ...

不是,317接成恒流源,提供50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可以,功耗有点大。7805主要功耗为5X5/R,317主要功耗为1.25x1.25/R1。差别很大啊。 ...

主要是提供50ma电流给555

网友D:
R用100欧姆?用三极管自制一个50mA的恒流源也不难啊。

网友:
不能直接替换,7805没有提供反馈脚,输出是恒压,你再加一级三极管才行

网友:
好奇这个内阻测试仪的效果怎样
有大佬对比过吗?

网友:
记得很多年前见过有用317做成功放的

网友:
损耗大效率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R用100欧姆?用三极管自制一个50mA的恒流源也不难啊。

想做一个稳定性好、精度高的恒流源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