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比特彗星的奇葩问题 下载速度不一致

楼主(2022-08-05):
RT

上面红框里显示的整体下载速度在10M左右,但第二个红框里根本没啥速度。
这个软件是不是在利用用户电脑干些别的事情?
好几台安装了比特彗星的电脑上都出现同样的问题,不是每次都有,但经常出现。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到。

网友:
听说过WPS吗?

网友:
1.71  --->1.92   字数补丁

网友:
看标题的时候把比特理解成了一个彗星的名字

网友:
的确是这样,有时全部上传下载都是0K但上面和任务栏显示的整体速度却会有几百K的传输

网友:
一直用比特精灵

网友:
rarbg
公网的联通跑的比公网电信好得多,300m几乎满速

网友:
你是有电驴插件吧.

网友:
我都不会用这玩意

网友:
自从国内的倒台后就再也没用过这个软件了!

网友:
说明背后有偷偷上传或者下载呀
我经常发现小窗显示上传速度达到我设置的上限,但是看详情,各项并没有上传速度。

网友A:
我用这个都没下载速度,求解。现在用迅雷,过一段时间后硬盘就会变得很慢,机械硬盘。之前以为硬盘快坏了,重新换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
4楼说得对,升级软件就能解决问题。好像说是你连接的种子服务器有中毒的。就显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都没下载速度,求解。现在用迅雷,过一段时间后硬盘就会变得很慢,机械硬盘。之前以为硬盘快坏了, ...

BT类下载软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普通用户也几乎不用拿到公网IP,连端口映射都很困难了。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