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修一个金溢V60c+ ETC,银行更换要收费200

楼主(2022-08-05):
合作银行送的ETC最近发现不能使用,
到银行,他们说坏了,
银行换一个,要收费200元
拆开看看,
大家帮忙参谋参谋,
还能修吗,
如果只是换换电池,那就好了。

外观

有两节电池

原来是感应的卡

这样的
还能修吗

这里有2节电池,是不是一节可充电,一节不可充电?

今天换上2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到银行设置一下,
说是能用了。下次高速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顺便把防拆开关直接短接了

网友:
不能换家银行申请新的吗?

网友:
一般是二颗粒电池同时更换,然后去激活一下即可

网友:
这么黑,办的时候都是求着你办,不要钱不说还送一堆东西,要换了这么贵?

网友:
要重新激活的

网友:
销户了吧。重新申请一个。

网友:
电路坏的很少,大部分都是长期搁置没电了。拆开了就换电池试一下,能显示提示就可以去激活了。顺便把防拆开关短接,一劳永逸。

网友:
有万用表的话,测量下电池电压。一般这种电池电压3.6V左右就行。但是建议退了,换个银行申请,反正是免费的

网友:
一般不会坏才对,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大部分是没电了,拆开了有个开关是直接锁死,没法修

网友:
ETC当时免费办理,现在高价换新,都是套路,防不胜防

网友:
看到开关没,拆开就报废了。销了它的,换另一家银行去。

网友:
这玩意不是有防拆的么,一拆就废了吧?

话说换一家银行申请一个就行了,MMP这么坑,镇上的就喜欢先免费后割韭菜...

网友:
好的建议就是注销,去其他银行重新办里,不要钱

网友:
一个SPC1520锂电容是拿来当水库用的,另一个是一次性电池,应该是一次性电池没电了,换掉那个一次性电池就好,早期版本是只用一次性电池的,到后期工作电流不稳定,容易交易失败,说简单点就是过杆子不抬起来,后期改进了,加了个电容拿来当水库用,这样放电就稳定了,加上太阳能的共同作用,只要有太阳就会给SPC1520锂电容充电,延长那个一次性电池的使用时间,换了电池之后只要网点那里激活就行了,(别说拆过主机本身,找别的理由)

网友:
看线路板也没啥坏件和破损,大概率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银行收费太离谱.

网友A:
到浙江销户,换家银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浙江销户,换家银行即可。

习惯性的,还是想修好。
先换上电池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