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开机闪10下没反应

楼主(2022-08-05):
如题 ,美的C21-Simple101,之前烧保险过。换保险后接电全亮滴一声全灭。然后按开机键就电源灯闪10下,长滴一声灭了。

测试电压5V,18V正常。线圈和GND电压只有288V,这是啥问题?电容挂了?

补充内容 (2022-8-15 08:59):
整流桥也换过了

网友:
望闻问切,把修电磁炉的三板斧祭出来,肯定能修好。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直接换通用板咯。通常烧保险不能只换保险,可能功率管也坏。

网友B:
288不对,换电容试试

网友:
三板斧过后还不行,就换板

网友C:
测量高压288V,不能确定什么问题,供电电压低也会这样。要测量滤波、谐振电容容量是否正常。烧保险,说明有某元件短路了,把元件烧开路了,如果你找不到损坏的元件,换上保险也白搭。你要检查IGBT、滤波电容、IGBT近的驱动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D:
电磁炉的维修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是不会弄,我都是直接送维修店,30-50块搞定,买个新的要小200呢

网友E:
电磁炉换板比修要省工时吧

网友F:
你没说整流桥处电压、查桥附近处及銲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通用板咯。通常烧保险不能只换保险,可能功率管也坏。

只量了没短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8不对,换电容试试

等找到了再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高压288V,不能确定什么问题,供电电压低也会这样。要测量滤波、谐振电容容量是否正常。烧保险,说明有 ...

应该是镇流桥短路,脚上有电弧痕迹,就像那一块区域电镀了一样。已经换了,不短路,就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的维修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是不会弄,我都是直接送维修店,30-50块搞定,买个新的要小200呢 ...

50可以买二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炉换板比修要省工时吧

不急用,主要用燃气,就学下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没说整流桥处电压、查桥附近处及銲脚。

还没测,等回去了测测看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
这个查查高压整流管和高压电容是否击穿。

网友:
电磁炉,能炸10-12A保险的,一般桥和IGBT都保不住,拆下来测量后,先换了再说,另外,换IGBT前后,注意18V稳压管,图腾柱驱动对管是否损坏,电磁炉的维修不是简单的事,有时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个检查不到,老鸟也栽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