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电动车充电器,忘记给大电容放电,被电好几次,是否可以加个电阻?

楼主(2022-08-05):
看到有些充电器在大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
电动车充电器是不是也可以并一个?

网友:
没必要。。。白白增加损耗,这个电是整流桥后面的,平时根本接触不到

网友:
时间长了,就会习惯避免同时摸到2个电极。就可以不再被电了。

网友:
要理解它的作用和功能,不能盲目加。

网友:
维修的电电很正常,电电更健康

网友:
在电电中成长

网友:
维修的被电容点到,经常遇到,得小心.

网友:
很正常嘛,我也经常用手去给它放电

网友:
待绝缘手套

网友:
当心在电电中灭亡

网友A:
我都是拿烙铁放电

网友:
没有必要去加电阻,多电几次也好,下次涨记性了就不会被电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拿烙铁放电

我也是拿烙铁放电,难免有的时候会忘记
不知道能不能加电阻 可以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不用特意去放电

网友:
电电更健康,现在我无视220V电压了(千万不要学我,电老虎还是很厉害的,你斗不过它!)

网友:
为了不被电,我专门做了一个放电灯,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259-1-1.html

网友:
还是要长记性才行,这种还好,万一220电一次说不定就挂了

网友:
预备……唱:把你的手,放上来,电一电,让你的短鼻子,闻一闻,烧肉味……

楼主:
加多大合适啊?
毕竟在找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多次上电 偶尔就会忘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多大合适啊?
毕竟在找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多次上电 偶尔就会忘记。。。。 ...

5W20K电阻。建议维修时并在电容上,维修完毕拆开这电阻,减小损耗,平时不需要并上这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