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个可调电源不到100能买不?KIKUSUI PAB8-2.5

楼主(2022-08-05):
买个修小玩意好使不?看中指针表还是小鬼子产的好像,修小板子应该比较方便,0-8v,0-2.5a

网友:
20包邮不能再多了,我扔的那个都比这个好~

网友:
50左右收一个还行,毕竟是线性电源。但电压范围太小,应用面很窄。

网友:
电压太低,没啥用处

网友A:
这种什么保护都没有 只能20包邮送,起码得买 30v5a 以上的可调电源  恒流恒压的  国产优选优利德

网友:
8V   2.5A  好像只能修小东西,手机什么好像行,还不能新款,我觉得最次也要15V以上(如果你想收藏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什么保护都没有 只能20包邮送,起码得买 30v5a 以上的可调电源  恒流恒压的  国产优选优利德    ...

你们都太狠了,好歹人家有个“made in Japan”的贴标呢。。。

光那俩机械表头,一看也是原装的,也有收藏价值滴

网友:
没有12V,我觉得不大实用。

网友:
100V,弄来干啥?还得改变压器,表头不错20买来改可以!

网友:
最多30超过不能要

网友:
如果是玩情怀,可以玩玩;如果从实用角度来看,几乎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
过时了  当年好价

网友:
这电压实在太小了,完全没啥用,15V2A的也就30块钱二手的,这个也就值30块钱吧,看在鬼子产的份上

网友:
交流输入电压100V,不值得买。

网友:
20包邮不能再多了

网友:
还不如光猫变压器功率大!

网友:
电压太低,适用范围小.
但是这日本原装,看看后面的散热片,看看面板, 就买一个机箱, 30元也下不来吧, 何况还是整机, 有能力买回来换个变压器就行.

网友:
前段时间弄了个30v5a的,就是显示是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