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冷藏柜压缩机冷凝器散热风扇加个磁钢底座并改变转向

楼主(2022-08-05):
一个废弃的乘风冷藏柜,在公司把它处理后,我和废品大叔要了这个冷凝器散热风扇。
封闭铝壳罩极式电机,底部支架用了弹簧,应该可以减轻压缩机工作震动对风扇的影响。对减小震动异响有帮助。

塑料风叶

搞了个10寸低音喇叭磁钢做底座,还挺合适

但是风是反的。只能这样吹。

因为罩极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由主极方面转向罩极方面,为了改变转向必须把电动机拆开,拆下它的定子铁芯线圈,反向叠置装成。
那就拆了翻转一下定子线圈 改一下旋转方向吧。
拿下风叶

拆除四颗固定螺丝

开盖后 准备翻转线圈 因为出线有个凹槽卡扣,线要从定子线圈反面重新接过。

转子部分

给磁钢部分喷了个漆 装好试机。

完工后还挺可爱。整机18瓦左右,扇叶塑料 亲测刮着人了也不痛。等后期有合适材料 再给它加个罩子吧。

网友:
看起来很有意思

网友:
还是再加个罩子最好~

网友A:
有点费劲,感觉风扇可以反个方向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费劲,感觉风扇可以反个方向安装。

在发现反转后的0.01秒 我跟你想法一样。然后我默默的拆了电机……

网友:
这种散热风扇电机烫得要死,不适合当风扇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风。十年前在一台废纺织机上拆了一堆这种风扇,还是德国货都烫。后来直接卖铁。

网友:
真铜线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发现反转后的0.01秒 我跟你想法一样。然后我默默的拆了电机……

不行吗?真奇怪!你应该试试定子线圈反向安装。

网友:
把转子掉个个不就好了吗,转定子和转转子应该没区别吧!但是不管你怎么折腾,都是功耗大噪音大风量小的玩意!

网友:
楼主是对的,只能是翻转定子才能改变转向。

很多220V小风扇是罩极式电机,我曾经买了十来个,带夹子的,很耐用,发热可以接受,并不会把风加热,没那么恐怖!

网友:
磁钢底座,弹簧支架创意挺好,还挺合适

网友:
弹簧支架不错

网友:
弹簧防震,还带摇摆。。。哈哈

网友:
还是有罩子安全

网友B:
666666diy的才好玩 这比成品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6666diy的才好玩 这比成品好太多了

自己做的东西 就是看它转着玩也是开心的^_^

网友:
这个密封电机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