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标示智赢豪爵的黑盒子

楼主(2022-08-05):
路上捡的,不知道是个啥玩意,有点像是 电动车上的 防盗GPS定位?

灌的满满的黑胶

这黑胶真难搞

刮了一大半了,大概看出了来了,大约是个48 转 12V的设备。。。
不搞了,这玩意真难拆。。。

网友:
这么结实的胶,好奇散热怎么处理的

网友:
灌胶的目的是防拆还是防水?

网友:
应该是为了防水吧

网友:
一般是在汽车类产品使用的,都搞的胶比较多,防潮防水

网友:
摩托的电子点火器

网友:
发动机点火器

网友:
电路分析失败!
他就是个摩托车的电子点火器,收到一个脉冲,就触发一次高压,火花塞放电一次

网友:
这类最难拆  防水类都这样

网友:
这是点火器

网友:
防水类都这样

网友:
9楼答案正确,淘宝大概十几元一个

网友:
一不注意就划伤手

网友:
继续,搞干净了可以拆件用

网友:
好奇这胶用解胶水之类的能溶掉吗

网友:
这个当年骑踏板时,经常换这玩意

网友:
全是黑胶,用胶密封的目的,一是防拆,二是高温把电容,尤其是电解电容包死,坏得快、换得勤,厂家资金回笼快。

网友:
灌这么结实最终就是挨大锤的命

网友:
这防水工作做得真好,厂家终极目标是防拆,好卖新的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