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解 海康网络录像机DS-7104N-SN 解绑

楼主(2022-08-05):
咨询下大神,现在海康网络录像机DS-7104N-SN这录像机怎么解绑?有什么方便的办法?

网友:
升级nvr4.0固件,一键解绑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好像解绑过一台跟你一样的型号,要重新刷机再解绑的

网友A:
如果是绑定了萤石云,必须到售后解决,但是听说现在厂家也不提供解绑app了,必须要原绑定账户自己登陆APP解绑才可以。剩下的方法就是刷固件了,固件要在萤石网站下,不是海康网站,能否成功我没有试过,不能给你详细的答案。

网友B:
咸鱼没账号解绑的空机才几十块钱,不用折腾

网友:
手持身份证和设备 拍照联系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没账号解绑的空机才几十块钱,不用折腾

不是钱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绑定了萤石云,必须到售后解决,但是听说现在厂家也不提供解绑app了,必须要原绑定账户自己登陆APP解 ...

绑定了萤石云无解,以前客服还帮解的,现在涉及到隐私都不帮解了,后面有设备码的话只能解开机密码,下载个手机APP海康云商,里面能查。这样你开机设置不打开萤石云使用,就当一个本地离线硬盘录像机,不过手机可以设置看单独的摄像头,也相当于有了萤石云。

网友:
好像要找客服吧

网友:
如前面网友所述,成功重置管理密码后,进入设置界面,关闭萤石云功能。然后申请花生壳域名解析账户,设置路由器登录花生壳,录相机设置好端口,相应路由器做好端口映射,手机安装海康威视监控客户端并做好相关设置,同样可以实现远程监控功能,比萤石云好用。

网友:
绑了手机基本无解,不过你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正常录像机来访问这个已经被绑的录像机,相当于把它作为另外一个摄像机!

楼主:
感谢重坛友解疑释惑

网友:
如果找客服都解决不了,那基本无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绑定了萤石云无解,以前客服还帮解的,现在涉及到隐私都不帮解了,后面有设备码的话只能解开机密码,下载 ...

请问摄像头不知道密码咋办

网友:
别费劲找了,官网就有

网友:
网上易家有破解版固件,大概6元钱下载,下载后刷一下就行,固件里有教你什么刷的http://www.cjw123.com/blog/view.asp?id=945

网友:
电脑下载海康解绑程序注册下就可以解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摄像头不知道密码咋办

看摄像头贴纸,验证码就是密码,可以修改,但绑定了别人的手机就解不了,除非知道那人自己在APP里删除这个摄像头,这样当一个本地离线的摄像头,远程查看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摄像头贴纸,验证码就是密码,可以修改,但绑定了别人的手机就解不了,除非知道那人自己在APP里删除这 ...

密码填入验证码提示错误,如果这样是不是能做一个离线摄像头用,不联外网密码能解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