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开卡异常:Fail Load FW/info Fail Write IS Table Fail

楼主(2022-08-05):
各位大佬,银灿IS903主控双贴H27QEG8VEE8R,Chipgenius识别如图1,信息读取如图2,开卡提示如图三,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F9强擦一下再开试试

网友:
好久不搞U盘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9强擦一下再开试试

试过了,然并卵

网友B:
认CE正常吗?是否有一片颗粒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CE正常吗?是否有一片颗粒有问题

新手请问如何查看是否正确识别

网友:
你这id分布有问题啊

网友A:
第二片颗粒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片颗粒可能有问题

靠近主控的是1还是2呀请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近主控的是1还是2呀请问

不同的板子不一样,看板子丝印标识

网友:
掉ce可能是虚焊

网友:
银灿还是别上海力士MLC了,坑得很。

网友:
海力士不要勾选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