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openwrt NFS服务器应用进阶教程

楼主(2022-08-05):
一,名词:
NFS(Network File System)即网络文件系统,是FreeBSD支持的文件系统中的一种,它允许网络中的计算机之间通过TCP/IP网络共享资源。在NFS的应用中,本地NFS的客户端应用可以透明地读写位于远端NFS服务器上的文件,就像访问本地文件一样。
在openwrt中,人们习惯了用samba或者ssh来管理文件系统,但是,真正的NAS实现,NFS是理想(必备)的一种配置。
对比samba实现的共享,NFS的传输速度远远超过它。(我自己录得60M/s的速度)

二,安装:
opkg update
opkg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依赖包会自动下载安装。
(安装时可能会遇到内核与下载软件不兼容的情形,不在这里描述)
自编译的固件在Network--FileSystem下添加选定即可(其他依赖包会自动选上)。--推荐

三,配置
配置文件:/etc/exports配置说明:
在上面这个文件里输入以下内容
/mnt/sda1   192.168.1.0/255.255.255.0(rw,sync,no_subtree_check)   #这句的意思是将/mnt/sda1的文件共享给路由器下的所有IP客户并赋予读写权限
/mnt/sda2   192.168.1.0/255.255.255.0(rw,sync,no_subtree_check)
......
如果你只有一个分区或文件夹共享,则填写一行即可
(网友:)上面这些不能连接xbmc播放器可以修改为:
/mnt/sda1  192.168.1.0/255.255.255.0 (ro,all_squash,insecure)
(网友提到如何卸载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卸载:
# vi /etc/exports
#删除你挂载的那行。
# exportfs -r
#使上面的更改生效。注意,exportfs是fs而不是exports的s哦,这一句命令在你添加或减少挂载文件夹均有用到。

四,运行
终端输入
/etc/init.d/portmap start  #这一行必须先启动,才可以
/etc/init.d/portmap enable
/etc/init.d/nfsd start
/etc/init.d/nfsd enable
如果需要外网访问,则在防火墙--通信规则--打开路由器端口,把111\2049\32777\32778\32779\32780这6个端口的TCP/UDP打开

五,应用(这是本教程的重点)
初级应用:
1.在windows下:
首先在控制面板--程序--添加windows应用程序--添加NFS客户端
然后,在运行框输入 mount 192.168.1.1:/mnt/sda1 x:
在我的电脑里就会多了一个盘符X:的文件夹。
2.在linux下: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sudo mkdir /mnt/nfs
sudo mount -t nfs 192.168.1.1:/mnt/sda1 /mnt/nfs
在/mnt/nfs下就是路由器上共享的文档了。
卸载的话,sudo umount /mnt/nfs 即可。

进阶应用:
我们都知道nfs的传输速度很快,那么,怎么体现在实际的使用中受益呢,
楼主教你几个大招。
1.电视高清机顶盒,-本地文件--网络--samba--打开路由器上远程迅雷下载的电影,720P的还可以,1080P的就有点卡了
                               -本地文件--网络--NFS--打开路由器上远程迅雷下载的电影,1080P的电影,流畅到没人性。

2.上传电脑里的大文件资料到路由器的usb硬盘
用samba文件夹上传,4M/s有木有,半个小时以上有木有
直接拖到nfs文件夹,40M/s有木有,速度的没人性啊

3.网络启动live-cd
ubuntu又出新版本了,想看一看新特性,搞个live-cd,咱来个无盘启动:
下载iso镜像,挂载(压缩包打开也行)出来,把里面的文档全部拖进路由器/mnt/sda1的ubuntu文件夹。
启用路由器上的tftp服务器,根目录填/mnt/sda1,启动镜像填winly.0
把这个文件解压到/mnt/sda1根目录
tftpdroot
然后重启电脑,选择网卡启动,启动后的菜单选择ubuntu
10来秒打开ubuntu系统有木有。速度没人性啊。
如果你已经有了别的网络启动镜像,那么,请编辑你的启动菜单如下grub2为例子:
  • menuentry "Try Ubuntu " {
  •         set gfxpayload=keep
  •         linux        /ubuntu/casper/vmlinuz.efi  file=/ubuntu/preseed/ubuntu.seed boot=casper ide=nodma netboot=nfs nfsroot=192.168.1.1:/mnt/sda1/ubuntu/ locale=zh_CN.UTF-8 quiet splash --
  •         initrd        /ubuntu/casper/initrd.lz
  • }

复制代码

其他的例子,可以跟帖出来,我帮你改。(改好以后再放到这里来)

还有其他大招的网友,不妨说出来,我帮你归类进来。

网友:
学习二下
虽然我现在不懂,哈哈哈哈哈

网友:
先收藏,后面再学习

网友(2022-09-08):
这个学习教程不错!又可以折腾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