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启动电容容量降低,我就并联了一个

楼主(2022-08-05):
家里的格力风扇,最近偶尔有点异响,可能是有点缺油了,
刚好买了一瓶1L的机油,某东买的,还不到10元,
专门用来润滑的,给自行车加完了,想着也给风扇来一个大保健。

电机4个螺丝拆开,往2个轴承处加了一些机油。
然后装回去,结果发现一档,二挡,这2个低速挡都不能启动了。
只有三档高速挡能启动,启动后,再按一档,二挡可以运转。

晕,开始以为是不是电机轴承没有装好,重新装了一遍,稍微好了一点。
二挡能启动了,一档还是无法启动。

用手转动一下轴承,一档就能启动了(没加油之前好像没这个问题)
我拆装一遍,加了润滑油,难道电机阻力更大啦,懵逼了

怀疑启动电容容量有所降低,电容拆下来用万用表电容档测了一下,1.5UF的只有1.1UF了。
网上买2个也不贵,就几块钱。

想着公司还有闲置多余的474电容,并联起来比1.5UF多一点点,应该可以。
不过耐压值只有400V,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找了一个并上去后,一档也可以正常启动了。

就这么先用着吧。

特意试了下,把电容拆掉,在没有电容辅助启动的情况下,用手转动一下轴承,
3个档位都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
这种电容不是用在这儿的,过去都是用油浸式的,现在用长方形黑色的哪种……

网友:
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电容值哪怕只剩一半,也是可以启动的,还是电机转轴阻力过大了,润滑油没用对。

网友:
就地取材,方便。

网友B:
用错油了,阻力加大了

网友:
以前也给别人用这电容临时用过,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C:
不是电容的问题,是你把电机拆开重新安装时,没有上上下下左左右左,造成转子同心度偏差的原因。

网友:
还是考虑电机转动阻力大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也遇到过,加了油反而不好用了

网友:
转子同心度偏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错油了,阻力加大了

不知道啊,全合成的机油感觉档次够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容的问题,是你把电机拆开重新安装时,没有上上下下左左右左,造成转子同心度偏差的原因。 ...

我也感觉是,加油后装起来感觉阻力加大了

不过吹风的感觉还是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加油后装起来感觉阻力加大了

不过吹风的感觉还是差不多

抓紧调整一下吧,如果转动不顺畅,发热严重,不久后就会直接烧了电机绕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电容值哪怕只剩一半,也是可以启动的,还是电机转轴阻力过大了,润滑油没用对。 ...

轴套不正当,转着圈用木螺丝刀柄敲敲就好了。

网友:
轴套不正当,转着圈用木螺丝刀柄敲敲就好

网友:
电机转动阻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