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网上买的半成品,测试自己改的可调,电位器旋转一点点电源就保护了

楼主(2022-08-05):
先测试的atx改的可调,电压20v,电流调最大,电子负载电位器调最小,通电,旋转电位器,电流不到1a电源就保护了
测试电动车充电器4820的,稍微旋转一点点电位器,充电器就保护了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是不是电流不会准?

网友A:
电位器1,3脚电压是多少,电位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1,3脚电压是多少,电位器型号,

原套件配的电位器型号是b5k 我换成4.7k的多圈电位器了 电压在没接电源的时候是0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套件配的电位器型号是b5k 我换成4.7k的多圈电位器了 电压在没接电源的时候是0 ...

接上atx可调电源 设定电压20v 旋转电子负载旋钮 测得电位器电压0.021v

网友B:
用电瓶看看电子负载正常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套件配的电位器型号是b5k 我换成4.7k的多圈电位器了 电压在没接电源的时候是0 ...

你没额外给电子负载提供12∨的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瓶看看电子负载正常不正常

用旧汽车电瓶测试,初始电压12v多,旋转电位器,电流会慢慢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额外给电子负载提供12∨的工作电压?

有的,电压电流表头也需要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电压电流表头也需要供电的

正常电位器1,3脚应该有0.2V以上的电压的,还有电压电流表细黑线不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电位器1,3脚应该有0.2V以上的电压的,还有电压电流表细黑线不要接

我表头独立供电 细黑线也可以不接的吗?
后面用电瓶作为电源 电流调到2a 没测电位器电压 后面去测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表头独立供电 细黑线也可以不接的吗?
后面用电瓶作为电源 电流调到2a 没测电位器电压 后面去测一下看 ...

表头独立供电?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表头独立供电 细黑线也可以不接的吗?
后面用电瓶作为电源 电流调到2a 没测电位器电压 后面去测一下看 ...

电位器1,3脚电压与电流没关系,是固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独立供电?上图看看

网友:
电子负载多上钱买的,准备自己做一个,可惜936焊台元器件还没攒好呢

网友C:
我也买电子负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电子负载,一样的

一样的问题还是一样的电子负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有毛用,要你的实物接线照片,多拍几个角度,拍清楚点

楼主:
找到问题了,前段时间修开关电源,炸了好几次,搞了个维修插座,测试电子负载的时候忘了把维修插座断开,所以电流稍微大一点点电源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