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购买了一块最便宜之一的安能M118A,误差好大,只看中了它的可玩性...

楼主(2022-08-05):
今天刚收到的货,误差好大,用584LH基准测试了一下,与众仪Y219的对比:

网友A:
出厂准的话,该怎么玩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准的话,该怎么玩  哈哈

谢谢前辈们的改装经验,已经成功改成9999显示,并且简单地高校了一下,可以用了.而且成功修复了手上另一台烧坏的UT890D,也改成了9999显示,只是电阻档误差好大

网友B:
这个价位,没的说了,就是出厂没有校准,校准一下就非常好了,内置晶振的0660我也试了一下,就是比外置的速度快,这一点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位,没的说了,就是出厂没有校准,校准一下就非常好了,内置晶振的0660我也试了一下,就是比外置的速 ...

是的,感觉还行,把36和37脚的27nF电容换成10nF,速度更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觉还行,把36和37脚的27nF电容换成10nF,速度更快了

我没有更换就感觉比ZT219快了,过些天换一个看看,能快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厂准的话,该怎么玩  哈哈

修老板,我查了一下,这个居然是0660主控集成了rc震荡器,这个rc震荡器温飘大,还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难怪有时候这个表有时候会抽风,

网友(2022-10-08):
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2024-04-28):
还可以换电容啊,回去试一下

网友:
又学到了,回去换个电容试试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