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TSR1080 简单更换电机

楼主(2022-08-05):
   平时我的博世电钻既当电钻,也经常拿来打磨东西,一直用的挺好,直到前天用完,发现电机部分开始火花四溅,并出现白烟。 我开始怀疑是换向器脏了,用wd40喷了几遍,故障并没有排除,接着上网查了一下,大部分人都说这个电机坏了,最好换电机。
   行吧,淘宝一看电机90,这价格有点贵啊,好几个店里裸机也就150左右,这也太坑了。 有一些国产的电机是便宜,但是又怕不耐用。于是开始上论坛翻帖子,果然有大神指路。买了万至宝的电机,又在咸鱼淘了齿轮,

开始拆机。
这个机器还是蛮好拆的。7个红圈的螺丝,还有一个红色箭头指向的卡子。

拆下来的螺丝和卡子,还有速度转换器

电机部分

齿轮部分和夹头

开关

首先要做的是把齿轮压到电机轴上,因为家里没有老虎钳,只能用榔头了,找了一个铁毡。用手扶着齿轮,轻轻敲上去,一定要注意让电机底部轴顶在铁毡上,否则会损坏电机。

下来就是用烙铁把电机焊下来,焊点很厚,烙铁最好是40w往上,我的30w小烙铁焊了半天才下来。
最后对照新电机正负极把电机焊上就ok了。

最后插电池试机,装机。
最后问下坛友,我换完还是有些火花,但是比原来的好很多,这个正常吗? 还是要再磨合一段时间才正常?

网友:
一直都有  新的关机时候更明显 ……

网友:
有刷电机本来就有火花的,特别是在关停的时候火花最大……

网友:
旧电机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
这破玩意儿真没有国产无刷的好

网友:
有刷电机本来就有火花的

网友A:
学习了,换电机不等于换心脏吗? 动力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换电机不等于换心脏吗? 动力影响大吗

这个万宝至电机实际使用下来没差别

网友(2023-10-25):
拆开把换向器的缝清理干净会有效果!

网友:
有刷电机带火花才是正常的

网友:
老鸟正常都是直接拆电机修复的。

网友:
我的两把全部自换电机,换过后声音好听很多,火花也很少!

网友:
旧电机不拆开看看吗?看看啥情况

网友:
碳刷支架10块钱能买好几个,没事自己换。

网友:
电钻还好了,我那个博世电磨也是有刷电机,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万宝至电机实际使用下来没差别

楼主齿轮是在闲鱼百灵工具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齿轮是在闲鱼百灵工具买的吗?

是的,注意型号 15齿还是13齿就可以了

网友:
7527的转速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