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个臆想电路可以实现来电灯不亮??

楼主(2022-08-05):
我的天花灯,停电重来电就自动亮起,无人在场时隐患多多,现在想用磁保持继电器实现:重来电时灯不亮,只有按下按钮灯才亮,图中的电路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你上个帖子就让人摸不着头脑,看你的应用场景,应该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开关,要求停电复位,手动开启,我没看错吧?你找个楼道灯触摸开关,把延时电路的元件剪断,摸一下开,断电就关。嫌麻烦,几块钱买个优惠购的遥控灯板,把灯扔掉,接上你的灯就行了。

网友B:
执着于磁保持继电器是因为要节能吗?如果不是的话就可以用普通继电器!

网友:
为什么灯会重新来电时自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帖子就让人摸不着头脑,看你的应用场景,应该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开关,要求停电复位,手动开启,我 ...

谢谢关注。
这个破灯千元多呢,不舍得扔,又不想用长期通电的继电器自锁等等模式(强迫症作祟?),所以用了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
灯线前面装个米家第三方的灵动通断器,设置好来电不亮灯就行,二三十块钱,还可以遥控,开关加个弹簧改成灵动开关就行。

网友C:
用晶闸管自锁控制吧晶闸管自锁开关电路 - 21ic电子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晶闸管自锁控制吧晶闸管自锁开关电路 - 21ic电子网

很好的方案,收藏了~本以为我是臆想天开,结果还真有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执着于磁保持继电器是因为要节能吗?如果不是的话就可以用普通继电器!

你这电路需要用双触点继电器……

网友:
出门电源开关一关就没有那么多事了

网友:
上电复位?搭个电路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着于磁保持继电器是因为要节能吗?如果不是的话就可以用普通继电器!

马大哈用灯,经常忘关常亮全天,所以拉闸靠不住。
正好手上有磁保持继电器,所以用它也有其不是常通电的省电/安全考虑。

网友:
学习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D:
停电重来电就自动亮起?为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解决问题,不是一上来就创造一个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电重来电就自动亮起?为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解决问题,不是一上来就创造一个解决办法。 ...

这是个思路,不过现在太热了,去天棚上弄灯有点勉强,加上千多元的灯还在保修期内~所以想就懒便弄个装在配电箱灯之路的玩意儿混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