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JEWEL电源电容保险炸了不会修,有接活儿的吗

楼主(2022-08-05):
没技术不会修有接活儿的吗

网友:
这电源挺好,炸电容不好整

网友:
自己修着玩可以!,,,但请人修是非常不划算的,现在人工和运费很贵的

网友:
来回运费20,维修费10

网友A:
自己修着玩吧!

网友:
还不如陶个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着玩吧!

不会干瞪眼

网友:
自己会修,修来玩玩,不会修的话,买个前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着玩吧!

不会修干瞪眼

网友:
将近二十年的老电源了,放弃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买个新的划算

网友:
这是买的剪线电源?做工挺好的,自己修还可以玩玩,找人修就算了吧.

网友:
早之前创维电视有用这款电源的
不过这已经是古董了

网友:
没有看到那个电容炸了,上面的芯片型号应该可以看得到,网上查一下相关的电路

网友:
先把显见的坏件都换了,再怀疑哪个坏了都换掉,自己修着玩吧。找人修的话,运费,人工都够买零件了

网友:
拆都拆了,拿维修费和运费买烙铁吸锡器焊锡丝电容,自己干吧。

网友:
寄给别人修?买一个剪线电源老便宜了……

网友:
这个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叫人修快递费够买一个了

网友:
自己慢慢修着玩吧,就当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