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众仪ZT-X万用表维修求助,测量电压时候偏高

楼主(2022-08-05):
买过两块众仪的表了,ZT-X,第一块是领导用毫伏档测量交流220V  主控炸了,问了一下售后,不给修了,但是到手一年半,感觉还不错,在东北零下35度的地方都挺过来了,电池用了一年半还没换过,质量可以说真的可以了,如果不是失误测量,我估计可以再继续用几年,然后我就在网上又买了一块,毕竟用的习惯了,但是最近出了个问题,测量电压时候偏高,家用电压测量结果大概310伏了,阻值测量不会归零,蜂鸣档的喇叭不会响了,但是可以正常测量二极管的压降,有没有谁明白该怎么修一下啊?不想找售后了,如果问题不大,就修修,问题大就换了,多谢各位朋友了

楼主:
@snowrose2000  有没有思路?请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毫伏档测电压都炸了? 这叫质量还可以?

网友B:
这个好,我也对领导有意见,下回买这个给他用

网友:
豪伏测220会爆,不要惊慌,玩具厂的正常操作而已

网友C:
众仪x是全自动表吧?全自动表我一直就觉得从设计上就不可靠,因为测的是电压还是电阻还是通断,需要机器去判断后,才切换继电器档位,若测电压时由于干扰,导致误切到电阻电容档了,虽然只是瞬间,有防烧电路保护,那一次两次可能还没事,多来几次多必爆无疑,论坛里有好几个这种例子了,所以全自动表为了安全可靠,就不能速度太快,而众仪玩具表又想全自动还想速度比肩136b+,哪用的长久?并且全自动表的内阻都很小,基本都低于1M,加之你那极端气候折磨(万用表基本都标明0-40度最佳环境),室内室外潮湿水汽,坏的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仪x是全自动表吧?全自动表我一直就觉得从设计上就不可靠,因为测的是电压还是电阻还是通断,需要机器去 ...

这个不是全自动表,全自动的我也烦,这个是手动切换档位的,毫伏测量220会炸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专门的毫伏档位,里面有继电器切换线路的,是属于我领导操作失误,正常的交流档位就没问题了,现在感觉应该是分压电阻的问题,以前的手动拨盘的档位我还可以找找,这种我就不太明白了,所有求助一下,现已经下单胜利的表了vc86c的,真的用够了,本来买时候就是看论坛推荐的,看着不错,用着也可以,毕竟我没用过什么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伏档测电压都炸了? 这叫质量还可以?

毫伏档位是个独立测量毫伏的档位,不是全自动的表。表上有按键,切换正常测量电压和测量毫伏电压的,里面有继电器切换线路,这算是我们领导操作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我也对领导有意见,下回买这个给他用

那个,我对领导没有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全自动表,全自动的我也烦,这个是手动切换档位的,毫伏测量220会炸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专门的毫伏 ...

毫伏档测电压正常也不会烧的。这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新的芯片,新的方案。看来是没有经过市场的考验。

网友A:
正常情况,几乎不太可能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几乎不太可能炸的!

那我现在的表,测量电压偏高是什么情况?   220V的测量300多了

网友(2022-09-10):
我的优利德UT139B,用了8年了,很多次忙昏头误捅了市电都没事,这表只要表笔不插入电流档插孔,任何一档捅了220V都没事

网友:
电流档捅220V也没事,就炸个保险丝

网友:
众仪的表虽然便宜,但我是真心看不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snowrose2000  有没有思路?请教一下,多谢了

这怎么还指定某人给解答,不礼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怎么还指定某人给解答,不礼貌吧

首先 ,我是看了她的评测买的万用表,其次,水平方面我在这个论坛认识的人里面她比较明白,再次她评测的时候说众仪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会保修,我联系了厂家客服,我这情况不管,不过我也没指望能做到,只是想在她有时间的情况下能分析一下大概什么问题,新万用表我已经买了 ,这个就当是修着玩的。可以理解吗?

网友:
直流电压偏大吗?

网友(2024-06-25):
感谢闭坑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