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刀电动车充电器(Jalnce 48V20AH)

楼主(2022-08-05):
在楼下碰到同事在处理废品,看到一个充电器,随手拿起,正反看发现写着“微电脑型电源适配器”,引起我的好奇,什么样的微电脑?征得同意带回,唯有拆解破好奇!插开过程也有惊喜。

引起我的好奇。

Jalnce  是啥意思?

除了传统的一个螺丝隐藏在在铭牌下外,还有暗扣,这是第一次见。这就是拆开过程中的惊喜,亏咱工具多否则还挺麻烦的。

正面

惨烈的战场。芯片掀盖了。场管8N60击穿,看到这猜测大概率是384。次级还有个芯片写着Jh608,这大概是所说的微电脑,也就是单片机。
有空就修着玩,最起码输出输入线是好的,也有价值。
---------------------

请教个问题:
电热水器一般到冬天才用,平时用太阳能,偶尔从电热水器放点凉水用,发现有绿色的东东,猜测是青苔。网上说材质问题,是不是我用的的管子材质不好?从网上买的,比售后用的白些,售后的有点透明的感觉。
如何区分质量好差?

网友A:
你家用的是井水吗?

网友:
养鱼的有一种添加剂,可以去除水里的绿苔

网友B:
热水器长青苔,哈哈,第一次见到。

网友:
第一次见到,哈哈

楼主:
天太热,没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长青苔,哈哈,第一次见到。

只是在冬天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用的是井水吗?

公用自来水

网友:
头一次见热水器出这种青苔水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论坛里好像说,白色管子不能明用,要套上一层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突然跳转电热水器,  脑回路跟不上你们!

网友:
拆下发热管,看看里面有没有鱼?

网友C:
白色管子必定长绿毛,要套颜色

网友:
热水器长青苔

网友:
难道真是PPR水管明装的原因?

网友:
管壁白色的透光,长久没用就长青苔了。换黑色的管子,或者保持水流动

网友:
我的电动车充电器用了11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管子必定长绿毛,要套颜色

是不是在电热水器不用的季节(约9个月)把里面的水都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