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YEELIGHT韶华LED吸顶灯420(智能款)

楼主(2022-08-05):
这个灯当时80多块钱买的,今天上网看看 居然还涨价到一百多了。。。
最近这个灯坏了,所以拆下来看看,故障现象就是一通电会长亮大概1秒,然后开始不断的亮灭亮灭闪烁
尝试按说明书上的方法重设失败,网上也没找到单独卖这个驱动的
报废了又觉得有点可惜啊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19年产品做工不错使用时间不长

网友A:
这款很不咋地,显色才80,根本不是正统的YEELIGHT

网友:
大多都是灯珠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很不咋地,显色才80,根本不是正统的YEELIGHT

显色80已经算较好的。手电上正品XML显色才70,仿品XML显色60反射红很暗,曾经飞利浦流明有显色80系列,可惜没有XML大芯片超高光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色80已经算较好的。手电上正品XML显色才70,仿品XML显色60反射红很暗,曾经飞利浦流明有显色80系列,可 ...

这不能比,手电更追求高光效,显色越高光效越低。家庭照明显色至少要80,而正统的YEELIGHT,主打的都是95的全光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能比,手电更追求高光效,显色越高光效越低。家庭照明显色至少要80,而正统的YEELIGHT,主打的都是95 ...

品牌手电确实追求高光效,有保修。超市和批发市场里的手电要进货便宜,用小芯片晶圆灯珠过载发光,不亮后好买新的挣钱。

网友:
用差不多的驱动代替

网友:
干净,清晰,好货

网友:
这个驱动复杂

网友:
驱动不会坏,这种闪烁基本都是灯珠的问题。

楼主:
空载(灯珠不点亮)的时候大约有1.5瓦的功耗,ACDC的变压器 温度有50多度
现在确定是无线模块的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欧普美的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很不咋地,显色才80,根本不是正统的YEELIGHT

怎样判断是不是正统yeelight?难道有假货?

网友:
产品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2025-03-25):
可以换个120-200v的恒流驱动当做普通灯用,但是可能会超过额定功率,为了灯珠寿命最高亮度可能要控制在50%-80%以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