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电动汽车自动落锁,没办法,加改装了面容解锁、指纹、NFC开锁等功能....

楼主(2022-08-05):
过程比较简单,就是首先查图纸找到遥控开锁信号,把线引出来顺着A柱穿到指定位置,连接上拆改的智能门锁,然后,面容模块贴在玻璃上,就可以了。

明眼人一眼就明白,刚贴上没有美化,随便看一下,意思到就行了。。

已经测试了半个月了,电池也没晒爆,现在应该就是最热的时候了。。。

安全性应该也没问题,毕竟家门锁都是这个东西。。车里肯定没有家里值钱东西多。

还有朋友说了,不抗大锤,是的,80的大锤跟40的小锤都扛不住。。。玻璃一砖基本就碎了。

网友A:
再高的科技,扛不住一砖头就玻璃就碎!!!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高的科技,扛不住一砖头就玻璃就碎!!!哈哈

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而已,方便自己,恶心别人

楼主:
再上一个NFC解锁。。

主要是侧着拍让大家看看不是装在玻璃外面。。是装在玻璃里面的

网友B:
这个属于非法改装,不予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非法改装,不予保修...

查询了电路图,与原车联动,所以不存在解开锁报警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原车一直处于解锁状态,这里上锁与解锁,与原车联动。

网友C:
改指纹的,把指纹头安装在把手上会不会更美观点?

网友D:
有点丑丑的。。。能只把摄像头漏出来其他的都隐藏嘛。。。

网友:
都是这个东西。

网友E:
这种面容锁 防照片不防 咔嚓给你照张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指纹的,把指纹头安装在把手上会不会更美观点?

可以是可以,一是懒得弄,二是懒得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丑丑的。。。能只把摄像头漏出来其他的都隐藏嘛。。。

这只是demo,随便拼起来验证一下功能,然后就懒得弄了。。。又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面容锁 防照片不防 咔嚓给你照张相

三千多的锁,单这个面容模块好几百,看介绍说是防的挺多,具体就不知道了,我是没长胡子录入的面容,现在胡子长了,解锁有点慢,但是还可以解锁。。。

网友:
确实牛啊,这个我之前也想搞

网友:
这改装效果对应成本太高

网友:
看着很有技术含量的样子啊

网友(2022-09-15):
解锁后是继电器输出吗?控制哪里才能联动不报警?

网友:
这个牛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