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江西四十三岁孤单男十元钱收了台小型电焊机

楼主(2022-08-05):
花十元钱收了台电焊机,老板还说里面有变压器是铜的,其实我一提在手上就知道是单管机没有变压器的,反正价钱也不贵。就拿下。

拿回厂里接好电源线发现没反应,一开始以为是七脚电源块坏了,后来发现是输出整流二极管短路了,可是拆下二极管不短路,电路板上的二十四伏电源还是短路。后来测量发现是四个j589 k3484场效应对管对地短路了。

把四个场管吹下

在一老式液晶背光灯条板上找到四个对管,型号不同但外观一样。不管了吹下装上独立小驱动板上。插电开机能听到电源频率的声音了,测量两个接焊把线上的接口出,已经有百来伏左右的直流电压了

这块板子上的gbt管只有两个,预留了四个管子的位置。如果4个都装上是不是就可以叫zx7-400了,而不叫200了,考虑配对不好配我也没补上去
当时三样一起才二十来元钱,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是啥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是啥情况啊

刚撸完的证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大漏了。

漏在手上了?

网友:
倒数第二张怎么回事

网友:
啊?这!还有那指甲里的泥。。。。。

网友:
家里堆不下了吧!

网友:
刚打完手铳?

网友:
满手都是飞机油。

网友:
楼上的不讲武德了啊,人都说了孤单男,孤单男,你们还硬揪着重点不放。

网友:
捡漏太开心了!撸啊撸

网友C:
我说老钟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每次都这么大量可吃不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说老钟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每次都这么大量可吃不消

可以吃掉,那样不浪费营养,日本片里经常看到女人吃,不知道味道如何。。。

网友:
有点恍惚晕眩,这是数码之家吗?还是我走错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吃掉,那样不浪费营养,日本片里经常看到女人吃,不知道味道如何。。。 ...

试试什么问道,自给自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什么问道,自给自足!

网友:
真邪性,把手洗干净再冲啊,指甲里面的泥,平时这样怎么摸老婆啊,怪不得老婆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