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 7661千兆易展版 端口坏了不亮灯

楼主(2022-08-05):
tplink7661易展版,前几天三个端口没有信号,我问了淘宝客服,他让我格式化,我试了结果两个端口能用了,用了几天,现在所有端口都没有信号不会亮了,我已经用网线两个端口两辆连接试过了,现在都不会亮了,四个端口应该都坏了,怎么修啊,什么问题造成的,我打电话给tplink维修部,人家告诉我要130的维修费,还要承担运费,我这个路由器买来也才180啊。。咋整。我已经把它拆开了,看不出啥原因,大家帮我康康

网友A:
是不是被雷击伤,多年前,我有台路由器就是雨天一声雷响,进线WAN端口费了,LAN 口可以访问。

网友B:
拆了断卡扣了就没质保了,供电查一下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前排坐等楼主包邮赠送

网友:
现在路由器都是整合芯片了

网友:
我也有个TP和楼主的方案一样,也是所有物理网口不通,交换机芯片发热严重,废品站捡的所以扔了

网友:
一般的水平修不了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断卡扣了就没质保了,供电查一下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前排坐等楼主包邮赠送 ...

一年多了早就没保了,官方修130还得给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雷击伤,多年前,我有台路由器就是雨天一声雷响,进线WAN端口费了,LAN 口可以访问。 ...

不分进出网口,乱插的,本来还剩2个端口能用。这几天全坏了。。

网友:
路由器都是整合芯片了

网友C:
我也遇见过,雷击,主控挂了,部分网口不通。

网友:
印象里路由器一般很难坏掉,一般都是电源挂了, 天雷击坏!

现在路由器,全贴片, 业余DIY不好搞, 也不划算,毕竟价位抵不上工时费!

定义为一次性生活必须品!

网友D:
换一个吧,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看看有无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吧,没有修的价值

大概是哪里可能坏了呢,能修修一下。毕竟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见过,雷击,主控挂了,部分网口不通。

一开始还2个过几天全挂了

楼主:
我这种四个网口全挂了是可能雷击造成的吗,我过几天买个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先按reset键通电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刷一遍原厂固件,还是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这货我在废品站捡了一个,吃灰中

网友E:
除非有免费的维修,否则直接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有免费的维修,否则直接扔了吧。。。

淘宝上说给我40修一下。我还没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