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磊科POWER8S全千兆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2-08-05):
因为网上找不到拆机图所以拆个给坛友看看做工用料,说是6天线实则是886+300,不知道6天线6在哪

楼主:
拆机全貌及背面,看着还行,不算好也不算差,就是不知道6天线中间2根连的是不是寂寞,不太懂有知道的大佬可以说下

楼主:
配置如图,路由器后台也有写参数就不再细说了,无线芯片也是螃蟹的8912

楼主:
这个功能还挺不错的,中继几个邻居WiFi,平时插着线上网,万一自己的网坏了还能有备用网络启动,有效保证网络正常使用

楼主:
测下速,附上测速环境,5G无线测速符合宣传,真的只能带600兆,有线估计900多就不测了,懒得开电脑宣传的带机80台没条件测。

网友A:
好用吗?很多人说螃蟹芯片很一般

网友B:
楼主你个逗比,蹭网叫备用网络

网友C:
俩天线是假的

网友D:
磊科也学三剑客拿天线多少来唬人了!

网友:
螃蟹,可玩性不高

网友:
磊科的固件还可以,硬件够用

网友E:
假天线还要焊到版上!

网友:
国内厂商都学坏了,用假天线忽悠人,没见华硕网件干这种恶心的事。

网友:
中间那两个天线有连接到芯片吗,好像没看到微带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天线还要焊到版上!

我一直好奇这不费人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吗?很多人说螃蟹芯片很一般

看什么环境吧,家用应该没啥区别,硬要说就是螃蟹没法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个逗比,蹭网叫备用网络

借用一下而已,自己家有宽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俩天线是假的

我也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磊科也学三剑客拿天线多少来唬人了!

这个好像还是线下渠道货,控价200多的,估计是天线多的原因之一,4天线镇不住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