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utaba BLS25HV 无刷舵机

楼主(2022-08-05):
玩直升机差一个半月就10年整了,手里这个FUTABA BLS256HV标准无刷舵机用了快7年了,虽然时间长但是强度不算大,一直用作直升机的锁尾舵机。不过话说强度不大,但是好歹也那么多年了,估计飞行次数也超过700次了。最近出现打舵的时候吱吱响,有玩过航模的人也许会说正常现象,不过注意了这个是吱吱响不是叽叽喳喳响,而且响很多,当时拆开后拿掉里面的齿轮测试现象依旧,说明问题出在无刷马达上,拆开电路板后发现马达后盖中心孔也是里面电机轴套,轴与后盖摩擦已经造成接触面发黄,马达一转立马吱吱声,应该就是这里干磨造成的,拿出手里的高温润滑脂(夏天飞行后舵机还是比较热的所以用耐高温的)涂抹进轴孔,清理干净周围后用高温胶布封起来,接着原样装回,测试,吱吱声没有了

网友A:
没看出哪里上油来。孔那?

网友:
同问 看不出怎么加油

网友:
这都能拆开,那么小的无刷电机,直升机,大玩具啊

网友:
前轴也加点啊

网友:
应该加了电机中轴位置

网友B:
如果有串动,搞一下又会响吧

网友:
有钱人有钱人

网友C:
羡慕有这么好的玩具

楼主:
前出轴位置就是齿轮,已经很多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串动,搞一下又会响吧

我也不知道叫啥动,是电机后盖跟轴之间干摩,后盖中间孔被磨大有了虚位,转起来电机轴会径向晃动进而造成吱吱声,但是推拉电机轴是几乎没有轴向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哪里上油来。孔那?

电机后盖孔,中间是电机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羡慕有这么好的玩具

我也是羡慕,想买小4轴有刷无人机入手FPV,发现北京6环以内禁飞区,不敢买遥控飞行器。楼主直升机,变距螺旋桨的话,可以改旋翼机可切换飞控程序,起落架安装弹簧缓冲,飞到较高地方,自由落体过程中顺桨风车旋翼,转速够快离地面较近,快速切换升力降低落地速度。

网友D:
一个舵机用好几年,楼主水平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舵机用好几年,楼主水平可以啊!

尾舵机坏的几率比较小,何况这个是标准舵机,都是大机使用,飞大机一般不作死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