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河北版新魔百和M401A如何救砖?

楼主(2022-08-05):
买来不知道S905L3-B这个CPU,这个河北版M401A是创维代工,不知道这个U的固件很难难找,找回来一个相同CPU的创维E900V21E,以为可以通刷,没想到刷进去就变砖了,一打开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没有图像输出,于是乎拆机,看到里面有TTL接口,于是焊接上去,接TTL线,但是没任何输出,反复更换RXTX线也没任何反应,于是乎再次尝试其它刷机方法,用双公头线尝试刷机,安装了usb burning 刷机工具,按住重置键插USB,灯不亮,非得插上12V电源,指示灯才会亮,但是都没反应,反复测试各种方法都没反应,电脑都没提示任何设备插入,完全没反应。看来想必还要短接某个强刷焊点,但是不知道短接哪个,特来求教论坛万能的大神,看看这个机子怎么强刷?
刚开始刷S905L3-A,刷不进去,进度条走了一点点就报错了,然后才刷E900V21E,就是在开机后快速按右方向键刷入的,进度条正常走完,好一会儿不重启,我等了二十多分钟还不见重启,就关电源重启了,结果就砖了,一开机指示灯亮,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A:
S905L3-B应该是高安板 就算是芯片都一样 版型不一样或者说不同地区的同一款机顶盒据说都不呢通刷,你是怎么把E900V21E的固件刷进去的?
理论上固件的分区和头文件都不一样,刷了只能2%或者4%就红字报错了。
还能按照原来的刷机方法联机吗? 还能联机就换固件刷就行了,直到找到合适的固件。
其他我也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905L3-B应该是高安板 就算是芯片都一样 版型不一样或者说不同地区的同一款机顶盒据说都不呢通刷,你是怎么 ...

刚开始刷S905L3-A,刷不进去,进度条走了一点点就报错了,然后才刷E900V21E,就是在开机后快速按右方向键刷入的,进度条正常走完,好一会儿不重启,我等了二十多分钟还不见重启,就关电源重启了,结果就砖了,一开机指示灯亮,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刷S905L3-A,刷不进去,进度条走了一点点就报错了,然后才刷E900V21E,就是在开机后快速按右方向键 ...

卡刷 线刷?
线刷 还能认硬件不?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到麒麟刷机网对照主板细节买一个完全一致的刷机包,1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刷 线刷?
线刷 还能认硬件不?

这个机子不能插SD卡,插优盘刷的,线刷TTL连不上,没显示,主板上我已经焊好了3个TTL插针,插上去没任何反应,看主板好像是焊点边上缺电阻,我直接把RX连到周边焊点一个一个测试,结果出来乱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不能插SD卡,插优盘刷的,线刷TTL连不上,没显示,主板上我已经焊好了3个TTL插针,插上去没任何 ...

我的是创维e900v21e 905l-3b的u
按照教程 是usb口与电脑usb口直连,然后短接某个电阻就可以进入刷机模式的。
不清楚你的刷机方法,但是你可以先到一些 刷机网(固件收费但是提供教程通用)之类的刷机网站看看教程 再说。
从来没有买过固件的。因为某鱼上一个破解了盒子比他们卖的固件也贵不了多少钱,而且2g的语音遥控的盒子也才几十块钱。

网友B:
你可以晶晨救砖神器,免短接刷机。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572-1-1.html
坛內有制作救砖神器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晶晨救砖神器,免短接刷机。

我有在闲鱼上看到过这个刷机神器,但是问老板都说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在闲鱼上看到过这个刷机神器,但是问老板都说没试过

9.9元包邮,若你不想花钱,可以和我一样,自己制作一个,S905系列,确实好用。

网友:
https://blog.csdn.net/fatiaozhang9527/article/details/124157038
你的主板背面也有一个按钮,
你可以依照上面帖子的方法,
试试看。

网友:
https://tieba.baidu.com/p/7807111420?prev=pb&eqid=8f36d110868f7edd1000000462f20044&source=am.baidu.com-bpb-c7704684089-d0-e0#/
网上找的,你参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572-1-1.html
坛內有制作救砖神器的帖子。

楼主这个问题和所谓的“强刷神器”现在没有半毛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把引导搞坏了,需要找对应引导救砖,或者编程器写备份解决,当然,这些不是都可以的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了,没什么卵用,也买了一个HDMI显卡欺骗器,结果是6脚芯片24c02s芯片,不知道怎么用编程器刷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了,没什么卵用,也买了一个HDMI显卡欺骗器,结果是6脚芯片24c02s芯片,不知道怎么用编程器刷 ...

网上找到的,
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到的,
你参考一下

谢谢,这个24C02S怎么用编程器刷?刷机夹子怎么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24C02S怎么用编程器刷?刷机夹子怎么夹?

拆下来焊到转接板(8脚贴片转2.54DIP)上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24C02S怎么用编程器刷?刷机夹子怎么夹?

参考我自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24C02S怎么用编程器刷?刷机夹子怎么夹?

最好不要用夾子,
容易刷写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