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跑高速和跑市区油耗差不多?

楼主(2022-08-05):
快十年的车,还不到8万公里,25升左右,只跑了320公里,一半市区,一半高速,高速90-120公里/小时,市区红绿灯有点多,是不是油耗有点高了?

网友:
高速120转速多少?我那老车转速3500转,跑高速一点都不省,除非跑八九十时速

网友A:
看你的爱车说明书,一般来说经济速度才省油,在市区跑低于经济速度、上高速又超过经济速度,都不会省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爱车说明书,一般来说经济速度才省油,在市区跑低于经济速度、上高速又超过经济速度,都不会省油的。 ...

经济速度8-90,市区用不上,高速不过瘾。

网友:
得看啥车吧,要是轿车油耗是有点高

网友:
看发动机吧

网友:
排量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济速度8-90,市区用不上,高速不过瘾。

省国道正合适,但注意坑多的地方,突然来个限40,超了就罚200也不扣分!就是为了娠羊毛而设计的!

网友:
这要看多大的车,如果是1.5吨左右的就正常,如果是1吨以下的就有点高吧。

网友:
老2.0车,自动5挡,高速100km/h,油耗8升。市区4档都上不去,油耗12升。

网友:
每年一万公里都不到,买个五菱那电动的老头乐在市区开开得了。偶尔长途,就大巴+打车。

网友:
高速120和市区差不太多。
高速100~110要是市区能做到,那是丰田混动。。。

网友:
这里出去自驾游,跑了1250公里,表显油耗7.1L,2.0MT,平均时速55 全程空调,这个油耗高不高?

网友:
我的1.6 6at速腾 1.3吨自重。  市区不堵车也得八九个。堵车轻松上10+,高速如果100左右跑,能跑到5个来油。 120定速6.5左右。

网友(2022-09-24):
80-90时速最省。市里不堵还行,堵就是另外一个油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