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富士变频器控制面板TPC-C11S

楼主(2022-08-05):
翻出来一个富士控制面板拆开看看  做工没得说  东芝两片驱动液晶屏 有法用吗

网友:
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A:
这是设置用的吧,设置完成以后,可以取下来,不影响变频器运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置用的吧,设置完成以后,可以取下来,不影响变频器运行状态。

是显示用的 去掉肯定不行的

楼主:
只是设置操作 没主机白搭

网友:
主机去哪了?有个操作键盘没用舞之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