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固态U盘跑京东云半年烧了3个东西

楼主(2022-08-06):
想问高手们这三个是什么,自己看着像电感,放大镜看不出型号

网友:
感觉像电感,给各个芯片供电的

网友:
电感。但这个元件一般就是断路。

网友A:
这玩意发热太大了,你挂京东云肯定要出问题啊

网友:
感觉像电感

网友B:
不知道这是啥,你能知道他坏了?

网友C:
磁珠?电感? 它咋坏了?万用表测过了?

网友:
万用表测过电压没有?

网友:
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
光看外形不能确定,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是啥,你能知道他坏了?

仔细看,顶上烧穿了

网友:
三个电感,2.2uh,体积是2016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发热太大了,你挂京东云肯定要出问题啊

做好U盘我贴了两个小散热片稍微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珠?电感? 它咋坏了?万用表测过了?

拆出来测了,3个都是短路

网友:
看旁边丝印啊

网友:
电感,几块钱好几个还包邮的

网友D:
实际是电感,分别负责不同供电,除非USB口电压严重过高,才可能会电感损坏,不然这3个电感不会同时坏。

猜测为楼主看外观误判,实际非所述元件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出来测了,3个都是短路

万用表量电感,量出来就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出来测了,3个都是短路

电感就是通的,不叫短路!而且这个电感表面有个原点标记,不是烧了,电感只有一种损坏形式,就是开路,或者裂了;U盘现在什么状态您都没说清楚,掉盘?直接认1G?短接ROM还不识别?开卡软件看CE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是电感,分别负责不同供电,除非USB口电压严重过高,才可能会电感损坏,不然这3个电感不会同时坏。

猜 ...

确实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