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请教SF2582主控的希捷XF1212短接及开卡问题

楼主(2022-08-06):
去年的时候想给家里的服务器买块固态做系统,逛闲鱼的时候发现了希捷XF1212这块盘。跑了大概三个月之后,服务器经常宕机,报错全都是xxx Read Only,
现在在windows下认不到盘,也没有smart,已经吃灰很久了,但是感觉放着又有点可惜。

主控是Sandforce  SF-2582VB4-SCC,颗粒是镁光的NW726*8,单颗64G,总容量512G,盘标上是480G。
最近想着能不能重新开卡复活一下这块盘。
但是拆开壳子发现pcb上也没有rom孔可以短接,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大佬们这个盘需要短接哪个地方;

第二个问题是,在查找固件支持列表的时候查到的主控,颗粒,编码不太一样;
但是看到一篇帖子说2582也能刷2281的
目前只查了5.8.2和6.0的支持列表;
从flashinfo上查到NW726的料号是MT29F512G08CMCCBH7-6C:C,
从6.0支持列表能查到的两条相近的
33272  SF-2281-Gold-Z05 256GB B04 Micron16 MLC+ (33-bit ECC) BGA 4xMT29F512G08CMCCB-6C (RAISE OFF)
33273  SF-2281-Gold-Z05 512GB B04 Micron16 MLC+ (33-bit ECC) BGA 8xMT29F512G08CMCCB-6C (RAISE OFF)
不知道可不可以刷,区别是查到相近的两条缺少两个字母H7

目前就这两个问题,欢迎大佬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1212和1211在去年确实比较多,国外的拆解图说有颗粒混搭的现象,美国产,铁壳,壳子做工糙了一点

网友A:
短接这里,拿镊子碰吧,固件可以试试。

网友:
靠,至于用上这么多电容呀,难不成可以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这里,拿镊子碰吧,固件可以试试。

晚点试试吧,昨晚试了一晚上,发现linux没有我转接卡的驱动,得再买一个,唉

网友B:
用台式机直接接SATA口呗,开卡ID可以用36076 360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台式机直接接SATA口呗,开卡ID可以用36076 36080

要是他用虚拟机呢?

网友:
虚拟机也是一样的短接,开卡ID也是一样的。短接图中剪头所指的两个点!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相助,重新开卡成功复活

网友(2024-02-25):
用2281开的吗?

网友:
短接点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