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照明灯配的遥控器 有TX研究过吗

楼主(2022-08-06):
定制型的遥控器  非常牛逼,

灯体上没有开关,想多弄几个开关  一看遥控器
嘿嘿  上面就只一坨牛屎

网友:
买椟还珠了

网友:
这个遥控器的外形与电风扇的完全一样。

网友:
遥控配套的?

网友A:
这种遥控器应该很好配

网友:
看着当先进。

网友:
红外学习遥控板。

网友:
有遥控器非常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遥控器应该很好配

单配不划算
想要空间里多布置几个开关位置的时候  就不好办了

网友:
这种牛屎堆遥控器容易坏。

网友B:
多弄几个开关?你想要加入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弄几个开关?你想要加入什么功能?

不同位置多放几个开关,

免得老是要找这么一个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位置多放几个开关,

免得老是要找这么一个遥控器

那么您需要一个学习遥控器

网友:
小米万能遥控里选择莱森诺灯泡可以通用。

网友(2022-09-19):
这个灯里面能不能加电池

网友:
遥控精灵APP试试,会有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