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内机风轮缓慢的转

楼主(2022-08-06):
一个存放了3年的空调,内机用篷布盖着在室外,有进水的可能,安装后发现内机风轮赚得很慢,肉眼可见风格,根本吹不出来风,用手摸风轮感觉好像一顿一顿的那种感觉,,感觉不像电容失效了,大神们给支个招
好久不发帖,图片上传了就不见了,晕!

网友:
机械加油,再换电容。

网友:
不是电机就是轴承有问题,风轮拆下来开机看一下电机转速怎么样,如果没问题就是保养一下或者换轴承

网友:
估计就是叶轮电机进水汽卡涩,要么更换要么维修润滑

网友:
测下风机电流正不正常

网友:
测试下风机驱动可正常。

网友:
既然不是电容的问题,而肯定是风扇电机了,测量更换吧。

网友:
来段视频吧

网友:
图片,视频都来啊

网友:
先测一下电容吧,再排查其他方面

网友:
估计就是叶轮电机进水,要么更换要么维修润滑

网友:
加点油。润滑下

网友:
外机安了吗?只安内机试不出来

网友:
可以关机用手试下转动灵不灵活,再一步步排除

网友:
容量下降了,换电容

网友:
先看电机用手转动是否灵活?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换了电容依旧,正好还有一个旧的,换上了制冷,我的水平也就是换个电容

网友:
室外存放3年估计多是轴承问题加点油就好,但内风机不好拆, 不修好制冷效果差,内机还会结霜,还是找人修修吧

网友:
估计是轴承进水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