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cer GT500A硬盘疑似损坏,2个检测软件信息不一致,求助

楼主(2022-08-06):
RT。手里有几块Acer固态在用,其中一块放本子上,用得很少,一年多前发现本子开始漏电,但一直没有在意。前几天偶然用HDtune检测,发现有损坏,遂联系店家保修未果,说是过保了。按时间算的话算是过保2个月吧,心里真是非常郁闷。本来选择这个牌子就是为求质量保障,当初 也是200多元买的,特意避开了杂牌。没想到就坏掉了。现在盘已经由店家返回我手,本着物尽其用,随手又找软件测试一下,发现2软件测试信息打架……

所以:大牛们,我这盘算是坏的还是好的呢?如果是坏的话,是否能开卡或者其它方式修复?谢谢。

网友A:
当初的宏基三兄弟分家后,就沦为了杂牌。只不过BENQ明基,偶尔还会有小惊喜。

楼主:
保三年。我太懒了,早该检测一下的

网友:
这玩意不是太坑了吗!

网友B:
固态都是用第二个软件检测吧  第一个软件是针对机械硬盘的  还有就是有的官方质保不看这些  只认自己软件的检测结果

网友:
一个而已,没事,注意监测,重要数据及时备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初的宏基三兄弟分家后,就沦为了杂牌。只不过BENQ明基,偶尔还会有小惊喜。 ...

宏碁笔记本不算杂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宏碁笔记本不算杂牌

你信么,ACER在我眼里,就和神舟一个层次,品控不行。最初的时候,的的确确和华硕一个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信么,ACER在我眼里,就和神舟一个层次,品控不行。最初的时候,的的确确和华硕一个档次。
...

acer近几年还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本本,只是外形略夸张,华s的坠机堡垒以及勒色的天x2把口碑做差了。而华s给的XX高,很多人愿意推,包括up主。

网友:
ACER 除了电脑,其他的DD都是贴牌,这么多年了,品控没咋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都是用第二个软件检测吧  第一个软件是针对机械硬盘的  还有就是有的官方质保不看这些  只认自己软件的 ...

官方根本没有保修渠道,微信号是个2017年的死号,发出前特意拍保修标给店家看了,确认有保修才寄出。后来店家保修收货后先和我联系确定直接换新,过了几分钟又联系我说过保,无奈,认了。就是一杂牌。后边我
直接买了京造,便宜,也保3年

网友D:
查主控,然后看看有没有对应开卡软件。SSD很少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主控,然后看看有没有对应开卡软件。SSD很少有坏的

很少有自己坏的,一般都是寿命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信么,ACER在我眼里,就和神舟一个层次,品控不行。最初的时候,的的确确和华硕一个档次。
...

宏碁没那么不堪,全球第五大PC厂商总比others的那些好吧

网友:
第二个数据全是100,后面的数据看不到,是假的吧

网友:
拆件做优盘。

网友:
acer的笔记本一直都还是不错的,不过他啥时候出过SSD?
OEM贴牌的?

网友:
Acer固态=杂牌,固态要稳定认准原厂

网友:
C4 和c5是替换扇区的相关操作,有坏块了用备用快替换掉,对于机械硬盘是致命问题,然而对于固态却属于风非常正常的操作,固态永久了必然会有老化快。请以第二个固态硬盘专用的检测软件为准,第一个是机械专用的,测固态并不准确。还有宏碁这种固态的确是杂牌,因为拼装固态门槛很低,甚至普通人自学都能很快学会。所以要选择能自产颗粒的正规大厂的中高端产品才能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