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一个傻想法(2个充电桩能不能并接扩容使用)

楼主(2022-08-06):
浙江地区,新能源充电桩国网申请统一只给拉220V电表
如果想要加快充电速度,可以把2个7KW桩并接使用吗 ?
前端输入线是6平方铜线,枪线粗细没有研究过 只感受过正常充电是稍有温热

网友:
不建议这样,安全性低,易用性也不好。

网友:
并电线,换大功率枪。直接并枪估计有点悬吧

网友A:
功率和电压没必然联系,加点钱,应该有220V 14kW甚至20kW的充电桩。我了解的三相380V的有60kW,100kW的充电桩

网友:
不符合规范,理论上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和电压没必然联系,加点钱,应该有220V 14kW甚至20kW的充电桩。我了解的三相380V的有60kW,100kW的充电 ...

建议输入1万伏的,转成380V,,,100KW的。

这样输入线就很细了

网友:
答案是不能,因为给你的7Kw充电桩是一个插座而已(插车上慢充交流接口)。实际充电机在你的车上,除非你拉一个直流充电桩(插快充口的)

网友:
两路充电桩要是同一相电过来应该没问题,相当于并联电路,不如换更粗的线缆,两路电线长度要差不多,要不然有压差,,实际意义不大,车上充电器限制了。
两路充电桩不是同一相电过来,那么两火线就是380V,并联会放烟花吧。

快充是三相电的吧,不知道用单相转三相行不行。

网友:
两个充电桩的输出端个接一个防反二极管,最好是理想二极管,应该可以。

网友:
总有人觉得比设计师聪明

网友:
限制你充电功率的并不是线径,而是电压以及你的充电机。

网友:
不能的!有三个限制:
一是目前标准的普通的慢充枪的电流检测电阻最高值也就是32A,超过以后是不认的!
二是目前的慢充枪最大的电缆也就是6平方,6平方的铜芯充电枪电缆连续工作电流也就25安左右,温升都比较高了(通常慢充在几个小时到10小时之间连续工作,这么长时间连续32安温升会很高很危险的)。
三是目前标准的车载充电机最大功率也就6.6KW,这个还要求充电机输出最高电压最大电流的理论功率值。实际值还要小很多!

通常系统默认的情况下充电电流限制在16A以下,一般每小时充电3度电左右。

说明以下,目前国内来说普通住户单相电的最大功率在8KW左右,超过就需要申请三相供电,主要是单相功率如果过大的会加剧单相电铺设成本还会造成三相不平衡。比如14KW的单相功率则其线路电路在75安左右,至少需要16平到25平的铜线才能保证连续10小时的充电

网友B:
曾经想买个电车,但充电目前确实还是有点不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想买个电车,但充电目前确实还是有点不便

能自己充电还是很香的。

网友:
电动重卡充电都是双枪冲 你可以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
有关系,变压器也可以申请

网友:
交流充电枪,充电机在车上的。并联充电桩没用吧。

网友:
首先得看你的车支持多大功率,一般的家用车交流最大就只支持单相7kW,有些车可以支持到三相42kW。一般7kW以上的可以支持到三相输入。但那也是三相。你接两相的话估计会报故障。
如果车的交流最多支持7kW,你可以去买个直流充电机从直流充电口充电,不过直流充电桩比交流桩贵多了。不过同样的问题,大功率的直流充电机一般也需要三相电。
其实家用充电桩7kW基本足够了,反正停一晚上差不多都能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