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收了台洋垃圾焊台JAPAN UNIX UNICON107,拆机让老哥们点评下

楼主(2022-08-06):
一百多块钱买的,一拿到手忒沉,称了下2.5kg,拆机看了下,做工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变压器塑料里面有一块红褐色液体样斑是咋回事,懂的老哥指导下

网友A:
看看是液体还是固体  ,如果是固体就是 变压器在完成之后又多了一道浸漆工艺,可以防潮 防哼哼。

网友:
应该是绝缘漆。

网友:
还带手套操作有讲究

网友:
看着不错,能正常使用么

网友:
绝缘漆       这个做工挺好的

网友:
这个是油漆,没关系

网友:
这种变压器的扎实

网友B:
谢谢分享.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C:
有手柄吗?这样少见的机器,没手柄就不好办了,要是能用其它的也行。烙铁头也不知道常见不?

网友:
防潮绝缘的吧

网友:
要么是温度开关,要么就是温度保险,温度开关的话一般是75度,超温就会断开,降温就会恢复,保险的话超105度就熔断了。

网友D:
.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哇,好多铜,这个好

网友:
做工扎实,不错

网友:
楼主应该捣腾洋垃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手柄吗?这样少见的机器,没手柄就不好办了,要是能用其它的也行。烙铁头也不知道常见不? ...

四线的 两线加热 两线测温   理论上四线热电偶测温的低压发热芯 都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液体还是固体  ,如果是固体就是 变压器在完成之后又多了一道浸漆工艺,可以防潮 防哼哼。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能正常使用吗.

可以,就是烙铁头快磨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正常使用吗

能,就是感觉温控不准,200度就开始化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