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逆变器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2022-08-06):
想组一逆变电源,1度电,1500W,有些问题请教:
1、用三元锂和铁锂安全性区别大吗(重量我知道)?
2、电池用软包、刀片或柱状的区别有(兼顾重量、安全和价格)?
3、想稳定一点,有时室外用或高温环境,是否必须要单片机控制(我是小白)?如果用MCU的话有没有程序可以拿来就用的?
4、纯正波的话,是先升到300多伏整流后再调制还是直接24V调制后再用工频变压器升压好?
5、除了USB外还有哪些必须附加的功能?
多谢了!

网友:
直接找个成品的参考

网友A:
正弦波还是修正方波?

网友B:
这个就是我之前做过的一个东西啊   我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手里一个2KW的,正弦波的,拆开看结构就是升压后300多再降压的,轻松带动冰柜

网友C:
看了下这些问题,真心建议还是买个成品用吧!
如果想了解整体结构建议可以先组件个一两百瓦的熟悉下整体的电路结构,电池充放电,电池保护,逆变等等知识,然后再自己组建大的

网友:
看了大家的建议,我也觉得成品放心

网友:
成品初级震荡直接升压。

网友D:
1.磷酸铁锂更安全,三元锂危险性更高更不稳定
2.能量密度角度肯定是软包>刀片>柱状,不过为何不用方形铝壳的磷酸铁锂,这个才是大容量主流产品。
3.锂电池都要恒温控制,最佳温度23-25℃。不然会影响寿命。
4.这个不懂,无法回答。
5.随便想想家用或个人常用的负载,尤其是直流电负载,比如电动车充电48V,60V,72V输出。

网友E: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用大单体铁锂电池,功率超过1000W建议48伏或者更高,可以使用成品正弦波高频板,只是你理想状态下想持续输出1KW,那么最好选择1500W或者2000W的高频板,不建议选工频变压器,一重量太大,二转换效率不是很满意。

网友:
铁锂最安全,就是容量小

网友:
现在不是有一种户外电源,可以参考一下,接口丰富,功能多样,带多种保护,有液晶屏显示

网友:
室外加高温首选磷酸铁锂,1KW的功率电池组最好48V以上。逆变器建议买成品有室外用的防水还能远程控制。

网友:
买个现成的得了

网友:
1、用三元锂和铁锂安全性区别大吗(重量我知道)?
看你怎么使用,我选择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大,重量轻,户外活动便携,只有3节,跟电动汽车的300节,3000节相比,高速物理运动的环境不可比,户外电源使用环境较为安全,充电器要买好,充到12.3V我就手动停止不充满了。
2、电池用软包、刀片或柱状的区别有(兼顾重量、安全和价格)?
我选择大单体锂电池,问题一说到了,单体数量越多,故障概率越大,软包不要碰,18650也要选品牌的。
3、想稳定一点,有时室外用或高温环境,是否必须要单片机控制(我是小白)?如果用MCU的话有没有程序可以拿来就用的?
如果你在高温环境使用,那就考虑磷酸铁锂电池,逆变器平均10%的热损耗,1000W负载就是100W的热量,高温环境散热很重要。
4、纯正波的话,是先升到300多伏整流后再调制还是直接24V调制后再用工频变压器升压好?
这个不太懂,我买的主板是先升压直流310V 再转交流。
5、除了USB外还有哪些必须附加的功能?
照明、库仑计或者专用的逆变器显示器、还有取电插口,TX90/EC5之类,还有点烟器插口。

你可以看下我的帖子,我也断断续续做了第三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还是修正方波?

正弦波带负载效果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我之前做过的一个东西啊   我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下

谢谢!去回头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这些问题,真心建议还是买个成品用吧!
如果想了解整体结构建议可以先组件个一两百瓦的熟悉下整体的 ...

小容量的用处不大,只能带台灯和笔记本,户外最少1500W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磷酸铁锂更安全,三元锂危险性更高更不稳定
2.能量密度角度肯定是软包>刀片>柱状,不过为何不用方形铝壳 ...

谢谢回复,电池价格和安全性都要考虑,现在铁锂能量密度有突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用大单体铁锂电池,功率超过1000W建议48伏或者更高,可以使用成品正弦波高频板,只是你理 ...

有成品机用变压器,很重,是不是安全性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