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调内机等转轮风扇咋吹风的?

楼主(2022-08-06):
空调内机的风轮旋转时属于离心送风的吧?但是风轮所吹的风不是沿整个圆周吹出,而是由蒸发翅片的部分圆周吸入再由风口部分圆周吹出,原理是啥呢?

网友:
这百度可以查到,我以前也好奇

网友:
楼主说的挂机吧!应该有岛风槽吧,我也不懂你还是度娘吧。

网友A:
仅仅是带动周边空气跟随风叶旋转,到出风口后被甩出来,空间限制不可能做成更有效率的送风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q4y1M72D/

收好不谢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叫贯流风机

网友:
横流风扇呀!  相当于有个风道!  百度一下就知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带动周边空气跟随风叶旋转,到出风口后被甩出来,空间限制不可能做成更有效率的送风结构。 ...

其实我一直在想把风扇改在在散热片顶部风力是不是更强劲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在想把风扇改在在散热片顶部风力是不是更强劲一些???

对于挂机蒸发器来说,吸风状态更有利于蒸发器和空气充分接触,因为负压是全向的,但吹风正压是有方向性的,除非像柜机一样有足够长的缓冲通道。

比如汽车水箱散热器,空调外机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挂机蒸发器来说,吸风状态更有利于蒸发器和空气充分接触,因为负压是全向的,但吹风正压是有方向性的 ...

长知识了...

-=-=-=-=-=-=-=-=-=-=-=-=-

网友:
额!楼上的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网友:
平时吹得空调不少 还真没想过是啥原理的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q4y1M72D/

学习了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q4y1M72D/

收好不谢

涨知识了,讲的很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涨知识了,讲的很透

蛮复杂的3言两语难讲清的,不过看了一个动图才些许了解翼片对气流的分别作用,才是使叶轮的在上部吸气/下部排气.....

网友:
涨知识了,只知道是外壳的作用,我们维修师傅叫猪笼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