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个没看懂的冷库制冷系统

楼主(2022-08-06):
看到路边有一个开放式的冷库的制冷设备,研究了一下没研究明白所以就拍了几张照片请教一下。

这个网上搜了一下是个油分离器。
压缩机铭牌

这个是显示压力?还是啥的这个不重要。

四通阀这个知道,后面蓝色的管子是油分离器,前边的呢?哪个是膨胀阀?后边两个风扇是冷凝器  前边的大个蓝色罐子有时会挂霜,然后机器停止运行霜会肉眼可见的消失掉。好像右上角那根细的铜管末端是毛细管(是这个叫法吧)

网友:
防止没有汽化的冷媒直接进入压缩机造成液击损坏压缩机。
未必要用到膨胀阀,但有的话一般也靠近蒸发器的,也就是在内机边上。

网友:
这东西跟冰箱差不多吧?就是可能多一些保障元件

网友:
这东西应该不少铜

网友A:
这玩意没必要用到四通阀吧?又不需要制热的要四通阀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必要用到四通阀吧?又不需要制热的要四通阀干嘛?

解冻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必要用到四通阀吧?又不需要制热的要四通阀干嘛?

反向除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必要用到四通阀吧?又不需要制热的要四通阀干嘛?

化霜用的。大型冷库蒸发器比较容易结冰。

网友:
那是压力表和压力继电器,对于这个冷库来说是很重要的保护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必要用到四通阀吧?又不需要制热的要四通阀干嘛?

四通阀和别的几根线并联在一个插头上,插头就那么悬空着没用。

网友:
没有看到过的,可能是老产品吧。

网友:
毛细管应该在内机冷排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冻用的????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向除霜

应该是这么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化霜用的。大型冷库蒸发器比较容易结冰。

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通阀和别的几根线并联在一个插头上,插头就那么悬空着没用。

前面有人说是化霜用的,我觉得有道理

网友:
干燥过滤器后面的电磁阀,被旁通了

网友:
我也没看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