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室内机漏水问题

楼主(2022-08-06):
家里空调室内机漏水了,拆开发现铜管上都是水珠这个正常吗?散热片上也有水对空调不太懂求助坛友给说说

网友:
内机漏水把下水管吹一下可能堵了,蒸发器有水正常

网友:
出水管堵住了

网友:
下方长条形灰色的东东好像叫接水盆,研究一下水是如何漏室内的再说。

网友:
蒸发器有水正常。内机渗水一般是出水口灰多堵了。打开,清下就好了。前几天把家里也清了下。非专业的动手能力差,就是有点不好拆机

网友:
制冷没水的话就该修了!空调背板上有水槽,如果堵了或者倾斜超过5度就可能造成排水不畅而漏水,如果有老鼠咬破的话也会堵掉,如果看起来空调歪了可以扶正,正着漏水就要疏通,从正面看你下水管没有堵也没脏东西,那么上水排应该也不会太脏,内机歪斜造成的可能就很大了。

网友:
你的还能拆开,我的搞了几次没拆开。
应该是水管不通导致的,算了将就用个把月换新

网友:
内机铜管有水说明温度低在制冷

网友:
都是水珠那就是制冷效果好

网友:
一般是出水口灰多堵了。

网友:
进来看大神的回复。

网友:
红色是啥材料?

网友:
是不是不正啊,如果不是堵了就是不水平

网友:
正常 这是冷凝水  漏水应该是排水管堵塞了

网友:
我家一台空调是内机蒸发器结冰,不知道什么问题,后来也不想搞了,直接换了。

网友:
出水孔堵塞啦,吹吹捅捅就好啦

网友:
多是排水管堵了,翻到墙外找排水管然后放嘴里使劲吸

网友:
蒸发器有水正常,不正常的是排水。

网友:
这是冷凝水

网友:
正常的冷凝水 排水管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