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颗小铁钉修复一把东成充电式起子电钻

楼主(2022-08-06):
该电钻有二个问题,一是电池电压为零,拆开一看是镍镉电池,无漏液等明显损坏的地方,用开关电源充电后可以用了,二是负责正反转的滑块失效,目前只能反转,调不到正转,拆开一看,是负责正反转的滑块坏了,某宝上搜了一下,最高价172元多,最低价65,这个贴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8135-1-1.html里有截图,试着修复,反复考虑决定用铁钉一试。把一颗小铁钉剪去尾巴,用钢丝钳夹住上煤气灶烧红铁钉,插入滑块断裂损坏的根部,尽量插得深一些,冷却后,用手试一试下,强度足够,剪去多余部分,装上试机,可以使用,就这样一颗小铁钉修好了一把电钻。

电钻全家福

电钻全家福

坏的样子

坏的样子

插入铁钉后的样子

插入铁钉后的样子

修复后的正面

修复后的正面

修复后的反面

修复后的反面

装机后的样子

装机后的样子

修复用的工具和小铁钉

修复用的工具和小铁钉

小铁钉特写

小铁钉特写

网友:
花小钱办大事

网友A:
你就不能稍微修一修那个塑料融的那一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稍微修一修那个塑料融的那一坨

拍照后整修过了,否则滑动不顺

网友:
谢谢分享,小物件办大事.

网友:
灵活变通,用身边的常见的材料,不花钱竟然修好了,楼主很聪明。

网友:
楼主的做法很好

网友:
挺好的,就是要有这样的动手精神

网友:
记得某个大神说过,每一个华丽的接口都有一个龌蹉的实现……

网友:
感觉这种开关其实都是通用的,你这个开关看起来和宜家的费克沙很像,这款电钻感觉是仿日立妙达的。前一阵收了个横田的油压批,开关不能调速,按下就是最大转速,这可不好用。随便拆了个费克沙的调速开关可以轻松装进去,就是按下去有点卡滞。然后横田的油压批的电池也能用日立妙达的电池。感觉以前就是大家互相抄作业

网友:
不花钱,办大事!

网友:
这一定会有成就感了!

网友:
不错,能修好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
荷包的钱又保住了

网友:
混数码的都有动手能力,双省钱了。

网友:
能用就好。用刚纸板或铝板塑料板照猫画虎一个也成。

网友:
感觉强度不足,需时间验证。

网友:
赚了维修费二十元。

网友:
这个滑块确实大都是这个样子。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

网友:
给装了个假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