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NEC VK11如何把原来的屏膜翻转功能启用回来

楼主(2022-08-06):
原来我的NEC VK11平板是可以屏幕翻转的,从新安装WIN10后就不能翻转了,按键翻转键也没有反应,请问各位大哥如何启用这一功能,谢谢!

网友:
原先的系统中有软件和驱动的,你现在的系统中没有装这个,搜搜你这牌子电脑的快捷键驱动

网友:
驱动没有装上!!!

网友:
装驱动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