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惠普星14,系统不定时蓝屏

楼主(2022-08-06):
系统老是蓝屏。。pe也蓝,wtg也蓝,所以不是系统问题,是硬件
hp的bios自带的检测检测出内存有问题

拆开打个硅脂,还是一样,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A:
干南桥,干cpu

网友:
就一根内存吗

网友:
先换板载内存

楼主:
没有板载内存,内存条换了

网友:
内存问题换内存不行是不是得干CPU了

网友:
更新下bios   再不行就是CPU了

网友:
最小系统法试试,蓝屏一般是数据出错了,内存,硬盘,CPU高温也会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

网友:
先考虑软件和系统问题,实在不行再研究硬件

网友:
供电不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南桥,干cpu

擦腚揩鸡。午安大电牛跑路。

网友:
先软后硬吧,重新做个系统试试,如果不行,就用最简系统法,看到底是CPU、内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9楼说看下蓝屏代码,然后百度下

网友B:
病机子不好搞了,升级bios还不行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病机子不好搞了,升级bios还不行就完蛋了

升了,最小系统还是一样

网友:
有蓝屏代码? 如果diag 指向内存,而且换了内存也有问题, 看是不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进bios load default , 然后disable 能disable 试一试

楼主:
见过不下10种了,怀疑是cpu虚焊了,加强散热不让cpu达到80以上蓝屏概率小了很多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不是一般人,二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