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手机wifi都是可以同时发送和接受的吧 我记得之前的连上就不能开热点

楼主(2022-08-06):
就是连接到wifi再分享出去
我记得之前的手机连上wifi就不能打开热点呢...

网友:
这应该就是无线AP吧    手机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开热点因是走流量吧 没试过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看是不是2*2mimo

网友:
一般都是手机卡上网,再用手机热点供给电脑,机顶盒上网!!!

网友:
现在很多手机都可以同时接收和发射了,以前的确实不行

网友:
都有WIFI网络还分享?

网友:
以前的也可以,走的是无线显示的通道。

网友:
华为近两年的,可以同时打开 热点和 WIFI功能

网友:
现在很多手机可以同时连WiFi和开热点,或者同时连两个WiFi, 网速可以叠加

网友:
能同时联两个wifi的话就太好了。比什么5g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