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一款舒曼波发生器

楼主(2022-08-06):
采用STC8脚单片机,三极管放大,单面PCB线圈串了三个51欧电阻并联,一个一端开裂,我换了一个,线圈电阻约3欧,功率不大,效率也很低。第一晚紧张睡不着,后面就没啥感觉了,等找到合适的绕线线圈再试试。
找了下资料,信号生成有555、ICL8038、STC8脚单片机,放大有三极管、MOS管、TDA2030,输出有PCB线圈(单面、双面,不同形状),绕线线圈(像中波天线、音响分频器)。价格几十~几千,最贵的“睡眠扑满sleepbank”看专利是绕线线圈。
原打算接收舒曼波再放大,网上找到的接收线圈绕制太麻烦,买个相对便宜的发生器测试一下。
波形依次为三极管输入输出和线圈。

网友:
后面就没感觉那就对了,证明你身体比你大脑先领悟过来了

网友A:
8hz超低频 这基本感知不到。

网友:
买个相对便宜的发生器测试一下

网友B:
论坛真是无所不有,又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挺稀奇的

网友:
这不是,智商检测吗

网友:
头一次见这东西在数码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真是无所不有,又长见识了

感谢论坛,宝上做个详细测评,完了判定为广告,不予显示!

网友:
不懂,第一次知道这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8hz超低频 这基本感知不到。

用磁铁做指尖陀螺应该也可以,不用电池产生低频磁场。楼主线圈可以加13009和反馈线圈,改10兆赫兹自激振荡,上面加背光板拆机高压线圈DIY点烟器,或者高频绝缘塑料绕特斯拉线圈。

网友:
这智商检测器有点高级

网友C:
这东西真的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真的有用吗

对烧友的有用

网友:
线圈把我眼睛都看花了,这是改善睡眠用的?

网友:
智商检测器

网友:
据说大脑有各种波,看看

网友:
我对舒曼波还真有点研究。
虽然我不认为这玩意儿有任何保健作用。
但是我可以做出更好的,复制出比如丽江古城的舒曼波,比如香格里拉的……比淘宝那些东西高级多了……

网友:
这个高级了